[技术支持] 如何在Keil中添加芯圣的单片机?

楼主(2018-07-16):
(无正文)

网友A:
下载安装包,安装包中有使用说明手册。

楼主:
请问下载哪个安装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载哪个安装包?

官网上工具下载选项里,有个HC-LINK的安装包

网友C:
安装HC-Link到keil的目录下就会自动添加

安装好了,但是在keil中没有事什么回事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hc-link驱动装好了,就会自动添加的,官方的手册讲的很详细了。

安装好了但是在keil中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同楼上的,装个驱动包,选好MDK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F(2025-11-09):
获取芯圣官方提供的器件数据库文件(.cdb)、头文件、库文件,通过配置 Keil 的设备数据库或项目路径,实现对芯圣单片机型号的识别和编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