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单片机的两线下载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8-07-16):
以前用过NXP的LPC900系列单片机,也用过宏晶的STC系列单片机,他们的ISP烧写都不错,包括电源和地线和IO也就是4个烧写管脚,反复烧写更新代码也不会檫除掉之前在类EEPROM里存储的的参数,不知道芯圣的两线烧写模式可以做到重新下载代码,檫除EEPROM中数据的功能吗?

网友A:
是否需要擦除类E方中的数据看你自己选择,芯圣的芯片在烧写的时候,可以选择部分空间进行擦写,你想去擦掉类E方中的数据就把那里的空间勾选上,不想擦除就不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擦除类E方中的数据看你自己选择,芯圣的芯片在烧写的时候,可以选择部分空间进行擦写,你想去擦掉 ...

就是说在烧写软件的界面里有相应的选择项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在烧写软件的界面里有相应的选择项是吗?

恩,是的。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都可以进行设置的。

网友C:
都是使用两线串口下载的,没有问题,都是51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