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ACS712初次使用有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8-07-16):
ACS712电路后面接的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同相输入端接2.5V,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同相端仅仅是提供直流偏置电压,信号应该是交流信号。
放大倍数就是R3/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端仅仅是提供直流偏置电压,信号应该是交流信号。
放大倍数就是R3/R*

计算方式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计算方式是这样吗?

楼主:
这个是采集的几个数据的拟合曲线,这个公式是对的。

网友B:
(2.5-Ui)*R3/1K-2.5。对输出2.5共模电压增益=1,对输入差摸电压增益=3.3倍.真不知道这个线路有什么用?直接去AD,减去2.5V基准数据不就可以获得电流数值了?
真要用运放,还不如加一个减法器,让输出=A-B,直接减去1/2VCC,这样至少AD输入范围被扩大了。

楼主:
这个放电电路加偏置电压,其目的是在输入端消除因ACS712输出自带的2.5伏偏置电压,实现只对衡量电流的电压量的放大,放大倍数3.3。但是公式中2.5V依然存在,有一定的好处.如果公式中没有2.5V,用单片机采样时,其电流/电压=66~186mV/A,虽经过放大3.3倍,但数值依然不大,受干扰影响大,不利于单片机ADC采样。同时还有一个好处是,放大使其测量值在精度相同的情况下,更容易被衡量,假如最小识别单位值为1,一个信号值放大到1~100的范围,其信号的精度为1/100;而一个信号值放大到1~1000的范围,其信号的精度为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Ui)*R3/1K-2.5。对输出2.5共模电压增益=1,对输入差摸电压增益=3.3倍.真不知道这个线路有什么用? ...

我对在什么场合考虑共模、差模信号,不是很了解

网友B:
ACS712输出电压是以电流=0.输出等于1/2VCC为基本原则。然后根据后缀电流值,输出比例的电流-电压信号。
因为芯片参考电压=1/2VCC,所以,我们测量单极性电流时候,就需要在AD转换后的结果减去1/2VCC的值,结果为无符号数,就是实际电流值。
测量双极性时候,只需要在AD结果减去1/2VCC,并吧数据转换为带符号数,再参与运算就可以了。
比如我只需要测量单极性电流(一般的直流测量单极性就可以了)那么把ACS712输出接入到AD输入端,假定AD输入范围也是VCC,那么AD采样值,直接就是以1/2VCC为中心值的数据。结果数据处理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VCC=5V,AD输入范围是0-1.25V(部分内部基准ADC芯片的典型范围),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处理ACS712输出电压了,最简单办法就是用一个增益为0.5的运放减法器,把输出变成0-1.25V的范围,减法器一端接ACS712输出,另一端接2.5V。减法器线路我就不赘述了,自己度娘吧。

楼主:
ACS712测量0A以上的电压,然后减法器减去2.5V偏置电压。但是2.5V电压很难精确得到,

楼主:
由于ACS712的灵敏度在66mV/A~186mV/A,当你需要对几百mA的电流检测时就已经显得很无力。需要先加一级或两级放大电路,之后用减法器减去2.5V的偏置电压(根据个人电路需要)。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减法器使用芯片需是轨到轨的。

网友C:
供 LZ 参考:

1. ACS712: Fully Integrated, Hall-Effect-Based Linear Current Sensor IC with 2.1 kVRMS Voltage Isolation and a Low-Resistance Current Conductor

www.allegromicro.com/en/Products/Current-Sensor-ICs/Zero-To-Fifty-Amp-Integrated-Conductor-Sensor-ICs/ACS712.aspx

2. 0 to 50 A Integrated Current Sensor ICs
www.allegromicro.com/en/Products/Current-Sensor-ICs/Zero-To-Fifty-Amp-Integrated-Conductor-Sensor-ICs.aspx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Uo是ADC检测的有效值还是最大值?我测出来的是正弦信号

网友E:
单极性有专用的型号呀,封装都一样,为什么自找麻烦呀
记得是acs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