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的烧录过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07-16):
刚入手新唐的MCU N76E003,有个疑问,如题,nulink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否是hex先下载到nulink,然后在通过某种协议下载到N76E003,这样做可以实现脱机编程。
注意,我想了解的不是MCU的FLASH如何编入程序,我想了解烧录流程。
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nulink有好几种,网上大多数都可以在线DEBUG和脱机烧录。
了解烧录流程实际上也不需要知道NULINK的工作原理,只需要知道:
1、你选择的nulink是不是支持KILL在线调试
2、是不是支持官方的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这个软件。
很容易的,网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兼容型nulink,当然你可以去新唐官方弄一个官方版本的,好像就是贵了点,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你只需要在芯片上面3个烧写口  RST DATA CLK  加上VCC GND 连接到nulink,就可以在KILL上面进行单步调试了。
需要脱机编程的,打开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选择脱机选项,选择配置字,然后加载代码到nulink,然后只需要给nulink供电,你就可以脱机烧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link有好几种,网上大多数都可以在线DEBUG和脱机烧录。
了解烧录流程实际上也不需要知道NULINK的工作原理 ...

我使用的是N76E003的开发板,板上自带的nulink-me,支持Keil在线调试。

之所以想搞明白nulink的工作原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
我通过ICP Programming Tool这个工具设置过配置字以后,再用Keil修改配置字下载时,发现Keil无法更改配置字,仍然**了ICP Tool的配置字,很是奇怪。
另外,该单片机支持通过代码直接直观设置配置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N76E003的开发板,板上自带的nulink-me,支持Keil在线调试。

之所以想搞明白nulink的工作原理 ...

不奇怪啊,配置字必须全擦除才能改写,而平时我们通过keil下载,都只是部分下载,不是全擦除。
你可以这样试验,加载ICP Programming Tool  然后设置芯片加密,然后用ICP Programming Tool 带配置字写。
再连接Keil,它就会提示你芯片加密,要想进入Keil调试,必须擦除整个芯片,然后你回答确定,擦除芯片后,配置字就恢复缺省了。
查了资料,貌似不支持通过代码修改配置字。ISP条件下,没测试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啊,配置字必须全擦除才能改写,而平时我们通过keil下载,都只是部分下载,不是全擦除。
你可以这 ...

大侠,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确实在芯片加密情况下,提示擦除整个芯片,配置字恢复缺省值,但在我点击烧录以后,再来查看keil中的配置字,其余的都仍然处于缺省值,只有看门狗被打开了,并且无论怎么修改配置关闭看门狗,也无济于事,只要用keil下载,看门狗就一直是打开的。
我感觉这是个BUG,要避免这个现象,需要ICP配置好配置字,不加密,然后下载一次,再用连接keil,这时配置字就是ICP Tool中设置好的配置字。很不习惯这样的配置字烧写机制。

另外,有没有工具读取N76E003的内部整体FLASH数据和配置字,我想查看一下,不知道怎么弄,谢谢了,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确实在芯片加密情况下,提示擦除整个芯片,配置字恢复缺省值,但在我点 ...

你设置了Keil里面的配置字了吧?
擦除芯片=新芯片,而新芯片用Keil烧写,如果没有设置过配置字,肯定不会自己打开看门狗。这个毫无疑问。仔细检查一下,写以前,连接到开发板,进入项目属性-仿真头--配置字设置检查一下吧。然后把配置字里面狗去掉,再写,就肯定不会出这样问题了。记得写以前,连接开发板,再检查-修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