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今天用n76e003时烧录遇到问题,

楼主(2018-07-16):
the chip is unrecognizable or the connection is incorrect.Please check it!
本来是可以烧录的,在烧录一个看门狗的demo后,就烧录不了

网友A:
机器复位后,看门狗哪怕启用,也是以最低速度开始计数(这也是为了防止错误复位),然后你程序才能修改看门狗系统,更换刷新频率。因此理论上不可能出现因为看门狗复位造成你机器无法烧写。
那么一个原因是不是烧录过程,启用了烧写口作为程序IO?
或者干脆芯片在烧写过程中就坏了,新唐芯片VCC和GND标准排列分别2头,180度错误的话,芯片很容易坏了。我调试程序过程就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请使用icp tool,连接时会自动重新擦除

网友C:
NU-LINK  5个脚都要接吗?

网友D(2020-04-11):
引用 网友A:
机器复位后,看门狗哪怕启用,也是以最低速度开始计数(这也是为了防止错误复位),然后你程序才能修改看门 ...

烧写口做为IO 如何改过来?,提示加密了,我使用icp擦除,icp提示已下发擦除命令,具体是否擦除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烧写口做为IO 如何改过来?,提示加密了,我使用icp擦除,icp提示已下发擦除命令,具体是否擦除不清楚了 ...

再连接一次,就可以明白是不是擦除了,如果连接后,不再提示芯片加密,则就已经擦除。
这个在Keil和ICP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连接一次,就可以明白是不是擦除了,如果连接后,不再提示芯片加密,则就已经擦除。
这个在Keil和ICP都 ...

在此连接没有提示,但是keil中提示芯片无法连接,icp可以看到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连接一次,就可以明白是不是擦除了,如果连接后,不再提示芯片加密,则就已经擦除。
这个在Keil和ICP都 ...

icp和keil都提示升级更高的版本6990,但是keil升级了,在icp中又提示升级,icp升级了,keil还提示,是升级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cp和keil都提示升级更高的版本6990,但是keil升级了,在icp中又提示升级,icp升级了,keil还提示,是升级不成 ...

换最新的ICP版本,典型的版本冲突,会要你来回更新Nu-Link的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最新的ICP版本,典型的版本冲突,会要你来回更新Nu-Link的版本。

最新的icp有传送门吗

网友E:
芯片不识别,连接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icp有传送门吗

直接上官网,在N76E003相关网页的资源那就有ICP最新版本下载。

网友E:
升级一下就行了,

网友E:
那个更新画面的时候,选择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