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程序下载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16):
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程序下载不进仿真器

网友A:
WIN7 还是 WIN8? 点开帮助那里有个文档,按着2.1的流程走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B:
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还是 WIN8? 点开帮助那里有个文档,按着2.1的流程走下来就可以了

是win10的,没看到你说的2.1流程呢,里面只有 HC工具驱动_用户手册_Ver1.00

楼主:
驱动是装的官方的,设备也找到了,就是不能下载

你这个东西呢驱动不知道为啥显示和正常的不一样,既然你坚持驱动是对的,那么应该就是你仿真界面中setting选项里COM口选择的问题了,默认的是USB,需要手动选择一下对应的COM口,编译后一般就默认记住了,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是装的官方的,设备也找到了,就是不能下载

你这个东西呢驱动不知道为啥显示和正常的不一样,既然你**驱动是对的,那么应该就是你仿真界面中setting选项里COM口选择的问题了,默认的是USB,需要手动选择一下对应的COM口,编译后一般就默认记住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东西呢驱动不知道为啥显示和正常的不一样,既然你**驱动是对的,那么应该就是你仿真界面中settin ...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这个com口也改过了,也不行,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这个com口也改过了,也不行,郁闷了

那这种情况下都不行,那就比较罕见了。猜测,仿真板子上EV芯片的供电跳帽没有接。或者小坂上的晶振虚焊了,导致的不能起振,以至于不能通讯。

网友C:
你没说用的什么下载器,什么接口方式,这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说用的什么下载器,什么接口方式,这才是重点。

确实是仿真器发错了,居然发了一个飞凌的仿真器给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仿真器发错了,居然发了一个飞凌的仿真器给我

这个太坑了吧,不是hc-link吗?

网友E(2019-03-05):
楼主不会真是仿真器搞错了吧?我现在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烧录器不会错吧?

新收到的仿真器

新收到的仿真器

KEIL烧录显示无连接

KEIL烧录显示无连接

仿真器选项没有端口选择

仿真器选项没有端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