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09x充电IC充电过程中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8-07-16):
现在做一个充电的方案,使用的是TI的bq24091,按照官方的参考电路,修改了充电限制电流为250mA(2K电阻),预充电流为40%(~4K),PCB没有做热设计,充电过程中用电流表测量,电流250mA,很快芯片就发烫,具体温度没有测试,不知道这样工作正常吗?后期准备在PCB板上做热设计,不知热设计的效果可以改善多少,由于设备的原因,板很小,线也比较多,地层可能会被割断。文档上推荐用0.8mm的板材,2盎司的铜箔,有人这样用过吗?看到有说线性充电IC是有发热的问题,我这个手摸着是发烫的感觉,文档上有个--125°C Thermal Regulation--参数,不知道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要重点的查查啥原因使电流增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重点的查查啥原因使电流增大的了

充电电流是和我设置的一样250mA,我电池电压不是很低,所以不是预充阶段。只是芯片发热,担心会过热产生一些危害了

网友B:
不知道输入电压是多少, 发热到多少温度可以有个大体数据么

这个电流还不算大, 但功耗也不算小, 发热也是必定的.
可以考虑散热方面的设计作为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输入电压是多少, 发热到多少温度可以有个大体数据么

这个电流还不算大, 但功耗也不算小, 发热也是必 ...

USB适配器供电(5V),发烫只是手摸上去的感觉,可能手放上去影响散热吧,不过摸到周边的温度也是很高了;我们有款产品,用的其他的线性充电IC,封装还小,同样的输入输出参数,只会感受到很轻微的热量。不知道为什么同是线性充电,发热量差别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