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GPIO口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8-07-16):
typedef enum
{
GOIP_MODE_AIN=0X0;
GOIP_MODE_IN_FLOATTING=0X04;
GOIP_MODE_IPD=0X28;
GOIP_MODE_IPU=0X48;

GOIP_MODE_OUT_OD=0X14;
GOIP_MODE_OUT_PP=0X10;
GOIP_MODE_AF_OD=0X1C;
GOIP_MODE_AF_PP=0X18;
}
GOIP_MODE_IPD=0X28;
GOIP_MODE_IPU=0X48;是怎么定义的,每个IO口定义需要的是4位,现在已经用到了6位

GOIP_MODE_OUT_OD=0X14;
GOIP_MODE_OUT_PP=0X10;
GOIP_MODE_AF_OD=0X1C;
GOIP_MODE_AF_PP=0X18;这个4句也没看懂,可以帮我解析下吗,为什么需要用到第4位

网友A:
参考ST官方手册,对照寄存器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ST官方手册,对照寄存器慢慢看

就是因为 对照所以才有疑惑啊,4位定义1个IO口,按照道理是应该一个口要4位足够,可是现在要用到第4位才不理解,因为用到了会影响另外一个口的定义

网友B:
楼主 咱们不这样的啊  这么简单的还不自己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咱们不这样的啊  这么简单的还不自己看啊

实在是看不懂,卡了好久才问人的

网友C:
驱动根据这个值能正确初始化就可以了,有什么关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是看不懂,卡了好久才问人的

呵呵呵 可以理解  不过一旦明白了 就简单了

网友D:
呵呵呵 看多了 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E:
一开始会非常慢看的 但是别着急 慢慢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F:
IPU是指IO口的工作模式是带上拉输入

网友G:
这个是固定配置的IO。

网友H:
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I:
楼主这个代码是要设置什么的

网友J:
枚举类型是固定输出这个数据吧。

网友K:
这是设置io的模式,你看看手册,配置这些io模式的寄存器,是有说明的,如果实在看不懂可以以慢慢看,先用着库,所有的库都是根据手册写的,

网友L:
建议楼主一开始静心看一看 有好处的 以后在看到会很熟悉 要不然总也不会熟悉起来的

网友M:
楼主得认真读读手册,
IPU是指IO口的工作模式是带上拉输入,
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N:
楼主请把芯片中文手册背一下 马上成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