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定位器锁定步骤要求

楼主(2018-07-16):
快速加速或剧烈振动将对山武定位器造成影响。山武定位器有一个用于摩擦离合器和传动比选择器的齿轮锁。过大的加速力会对可承受强机械负载(例如分离阀、剧烈震动或振动阀以及“蒸汽冲击”的情况)的控制阀造成影响。这些力可能远大于指定的数据。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摩擦离合器移动。
山武定位器为摩擦离合器配备了一个齿轮锁以应对这些极端情况。同时,传动比选择器也可以被锁定。下面给出了锁定步骤的图示和说明。

提示!使用外部NCS传感器/内部NCS模块。如果使用附件“非接触式位置测量的NCS传感器”或内置的内部NCS模块,则无需此部分所述的锁定和固定措施。
注意!旋转移动和角行程移动的错误重合。传动比选择器和齿轮锁的设置不同可能导致位置重合滞后。位置重合的滞后可能造成较高级别控制回路的控制行为不稳定。确保传动比选择器⑤和齿轮锁①设为相同值,为33°或90°。①齿轮锁②将传动比锁定为33°③空档④将传动比锁定为90°⑤传动比选择器⑥摩擦离合器⑦摩擦离合器锁⑧锁定摩擦离合器⑨释放摩擦离合器

要求
·已安装山武定位器。
·确定将传动比设为33°还是90°。
·定位器已经设置完成,即初始化已完成并显示“完成”(FINISH)。

楼主:
要求
·已安装山武定位器。
·确定将传动比设为33°还是90°。
·定位器已经设置完成,即初始化已完成并显示“完成”(FINISH)。

步骤
注意!下列内容适用于“隔爆外壳”版本:
·山武定位器www.azbil-positioner.com轴的外部有一个摩擦离合器。使用此摩擦离合器更改工作区域。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打开定位器的隔爆外壳。

山武定位器按如下方式固定初始化所需设置:
1.确保齿轮锁在空档处。空档介于33°和90°之间。
2.确保传动比选择器处于正确位置。
3.使用齿轮锁固定传动比。用大约4mm宽的标准螺丝刀旋转齿轮锁,直到齿轮锁锁定。向右旋转,将传动比锁定在33°。向左旋转,将传动比锁定在90°。传动比已锁定。
提示!更改传动比选择器的设置
传动比选择器的设置仅能在齿轮锁处于空档时有效更改。
4.要固定摩擦离合器,将大约4mm宽的标准螺丝刀插入摩擦离合器齿轮锁(不适用于“带隔爆外壳”的设备型号)。
5.用螺丝刀逆时针转动摩擦离合器齿轮锁直到其处于啮合状态。摩擦离合器已固(不适用于“带隔爆外壳”的设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