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降压电路,MOS和电感发热严重

楼主(2018-07-16):
因为项目需要输出电压动态可调,所以考虑自己输出PWM波+BUCK降压电路来实现调压

电路图如下图,电感L2是12*12的全包围电感,Q3是AO4606 N+P双MOS

现在PWM调整电压没有问题,可是负载超过500mA,MOS就开始发烫,电感也发热(手指无法忍受),两个滤波电容C6,C7也发热(手指可以忍受)

将AO4606的6号脚翘起,接了0.02欧电阻,再接回电路,示波仪检测电阻两端,尖波峰值有1.04V(等效52A),占空比极低

MOS的工作电阻如下图,应该不是工作电流损耗,应该是开关管损耗,可是无从下手,希望路过大佬给与建议~谢谢

网友A:
P mos管做BACK,不需要悬浮驱动,但是你这样是不行的。
上管栅极  居然是10K放电,设想一下,P mos管栅极电容为接近1nf,不算等效Qg,你下面N mos关断时候,上面栅极的-12V需要18uS, 才能放电到-2V截止电压。这样的关断速度,做开关电源,你不发烫才是不正常的。
模电基础没学好,得回去补课了。
顺便说一下,驱动的单反相器,能力只有20ma,驱动一个700P电容的方波负载完全不科学,用在这里就是**肋。长期工作损坏的可能很大。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N mos管栅极波形,肯定也是软的不行,而且波形严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mos管做BACK,不需要悬浮驱动,但是你这样是不行的。
上管栅极  居然是10K放电,设想一下,P mos管栅极电 ...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您说的没错,就是因为关断时间太长导致发热,现在使用500欧的电阻,关断上升时间是2us,发热的情况已经改善非常多,十分感谢您

我还想问您一下,我尝试了100欧的电阻,上升时间能提升到400ns,可以说效果非常好了,可是,这个电阻本身损耗已经达到将近1W,0603热的冒烟,猜想应该Pmos驱动不是这样设计的,所以想问问您,在Pmos驱动电路上有没有别的建议~实在是感谢

网友B:
使用推挽式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推挽式的电路

谢谢版主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您说的没错,就是因为关断时间太长导致发热,现在使用500欧的电阻,关断上升时间是2us ...

这样就可以了,本来这里Q1不需要用N-MOS管,一个8050就够了,至少驱动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就OK了。
这里考虑到你芯片用的是N-P互补mos管,才修改成这样的。
为什么加一个8050和4148到2K电阻,就可以既提高了速度并且降低R3功耗,自己自己去分析吧。

高手就是高手,直接命中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了,本来这里Q1不需要用N-MOS管,一个8050就够了,至少驱动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就OK了。
这里考虑 ...

真的学到了

单片机给高电平的时候,Q4导通,Q2的栅极通过二极管迅速拉低
单片机给低电平的时候,Q4截止,Q3导通,Q2栅极通过Q3迅速拉高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学到了

单片机给高电平的时候,Q4导通,Q2的栅极通过二极管迅速拉低

但是这样的话开关频率就上不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样的话开关频率就上不去了吧

您是说,频率的瓶颈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频率的瓶颈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导致的?

任何器件都有速度限制,这里4148速度非常快,不需要顾忌,最大的限制是和单片机相连的8050,由于有NPN管子的饱和效应,会产生一定的关闭延迟,这个在线路里面也很容易解决,在R4并联一个几百p电容,就可以做到基本无延迟关闭,至于Q3,只工作在截止和线性区,速度完全不是问题。
这个线路优化好了,做几百KHz PWM驱动完全不是问题,毕竟其开关沿都是在百纳秒档次的。
我也不明白8楼所谓的速度上不去是什么概念。

@aprilis999 :CE压降....
@tianxj01 :嗯,这个4148压降大,普通三极管饱和BE压降还不到0.6,这个我确实忽略了.
@aprilis999 :加电容退饱和效果比BC加4148强不知道多少倍,这里如果你需要加,在耐压允许情况下,加一个0.3的肖特基,这会具有一定的抗饱和特性,而4148之类,则完全无效果,什么原因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加电容可能对三极管退饱和效果不是太大,高频时可以试试在在BC间加个4148二极管,防止它进入深度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器件都有速度限制,这里4148速度非常快,不需要顾忌,最大的限制是和单片机相连的8050,由于有NPN管 ...

我这两天就会画一个板子,就是参考您的建议,实践一下效果如何,到时候再发到这里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你这边什么问题,我看能不能帮帮你

网友E:
要测量 MOS管 VG  VS的波形 更好分析  , 我上次是因为调整了输出 电感没改 所以很热.    10UH 要有那么多

网友D:
tianxj01回答的真好。请楼主上最新修改的原理图 谢谢啦

网友F:
楼主的C6的作用是什么啊,有没有遇到过mos管关断延迟很多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anxj01回答的真好。请楼主上最新修改的原理图 谢谢啦

现在的原理图还是根据tianxj01给的建议修改的,并没有发出去做,明天才会完工,我先发上来

现在只是上了仿真,效果不错,如下图

老师后来补充的控制脚电阻并联的电容的方案,从仿真的结果来看,影响不大,我还是为这个电容留了焊盘,实际做出板子,看波形决定要不要这个电容

如果需要看仿真的话
网址:http://www.falstad.com/circuit/circuitjs.html
仿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C6的作用是什么啊,有没有遇到过mos管关断延迟很多的情况啊

C6的作用是为了稳定输入的电压
MOS管关断很慢,不就是我这个帖子问的问题嘛,MOS管有寄生电容,需要快速放掉,不然就会出现管子关不断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原理图还是根据tianxj01给的建议修改的,并没有发出去做,明天才会完工,我先发上来

加不加那个1n,不会改变波形速度,波形不会变难看,但是不加的话,会导致后面的占空比被展宽,最后导致输出最小占空比受影响。由于是倒相驱动,所以到输出开关管看,其实是最大占空比受影响,如果最大占空比稍微受影响並不敏感,那么完全可以不要这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原理图还是根据tianxj01给的建议修改的,并没有发出去做,明天才会完工,我先发上来

考虑到你芯片上面还有一个N MOS,更进一步的,为深刻理解和实验,其实你可以用N MOS管来代替D3,单片机另外一路同步的PWM,经过死区延时校正,直接驱动该MOS管,做一个同步整流的BUCK系统,前提是单片机或者驱动芯片能够有另外一路可控的同步PWM输出,注意驱动的相位。
不是单片机驱动的,或者端口硬件不够的,那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你芯片上面还有一个N MOS,更进一步的,为深刻理解和实验,其实你可以用N MOS管来代替D3,单片机另 ...

是单片机驱动,我看到介绍同步整流时,总是强调大功率电路中才要使用,这次这个满负荷可能也就10W左右,所以没有用到同步整流,不过这个以后肯定要 做一个试试,毕竟现在的单片机有PWM的总是提到自己有死区控制,也一直想试试呢。

网友G:
最近才发现这个网站论坛真心不错,很多资料,很多大神给解决疑难问题

网友H(2018-10-06):
不错 不错  又学习了一招 厉害啦

网友I(2018-11-09):
厉害,楼主做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楼主做成功了吗?

成功了,效果非常好

前段时间非常忙,忘记交作业了,现在补上

最终的原理图

实物图

最终的产品

可以控制箭头指示的方向,而且灯珠的亮度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个才是这个帖子的重点~

用在体育方面,大家猜猜这是个啥~

网友J:
学习了,又长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K(2018-12-11):
引用 楼主:
成功了,效果非常好

前段时间非常忙,忘记交作业了,现在补上

你好,请问L2是怎么选取的,按照DCM临界工作模式计算吗?

直接搜BUCK电路,电感选取公式就有好多文章 不过我的电感选择依据的是10*10尺寸的电感能过2A以上电流选择的,能选的电感量都不大 但是控制开关导通闭合的速度是单片机控制的,电感量虽然小,但是我可以提升开关速度。 电感量对我来说,不敏感

网友L:
mos管发烫的原因是你的压降太大,导致功耗大,就发热了,把pwm的频率提高试试

网友M(2019-01-20):
电感发热选个耐电流大点的

网友N(2020-03-05):
请问10uH电感能用15uH代替吗?我按照您这个电路做了,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PMOS AO4411不能正常关断,我现在直接gate和source短接,接到+12v上,输出应该是0V吧,却是12v。书上看看感觉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就遇到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

我猜测你是把源级和漏级弄反了,N-MOS 和 P-MOS的源级漏级是反过来的用的,方向要看示意图中的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来理解截止方向,不然管子就会无视控制,始终导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问10uH电感能用15uH代替吗?我按照您这个电路做了,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PMOS AO4411不能正常关断,我现 ...

你AOˋ4411 GSD腳位是否正確,因為短路GS還有輸出電壓,照你的敘述似乎D跟S反了。

网友P(2020-08-15):
楼主想问个问题,4.5A 30V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楼主想问个问题,4.5A 30V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我来回答你吧,4.5A不是问题,30V已经是很多MOS管栅极最大耐压了,所以,这个线路是不应该直接使用的,否则,PMOS很容易损坏。
一般来说原则就是超过栅极最高耐压的BUCK线路,不建议使用PMOS做开关,因为这样为了限制PMOS栅极电压得做很多变化,还没有直接用自举浮栅的NMOS管开关来得简单。
前面讨论的栅极驱动,稍微变化一下,加上一个自举二极管和电容,当然还得包括一个专门给栅极供电的12V左右的辅助电源,就可以直接应用在30V以上,4.5A的BUCK线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吧,4.5A不是问题,30V已经是很多MOS管栅极最大耐压了,所以,这个线路是不应该直接使用的,否 ...

谢谢你的回答,我已经把电路搭出来了,元件很多都是临时的,现在在测试。电感饱和是2A所以我跑1.5A已经跑了半个小时正常还在继续跑。示波器第一张图示G极波形,第二张是D极波形。电感已经买了,在路上。现在能做的是把G极驱动电压抬高,现在是-22V。

网友Q(2025-01-10):
请问楼主和各位层主用PWM控制半桥驱动芯片输出锯齿波可实际测出波形却是图中的畸变波形,这是电路图和波形,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