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VHDL 结构体中定义的ATTRIBUTE是什么?

楼主(2018-07-16):
谁能告诉我VHDL结构体定义中这里面的ATTRIBUTE是什么,代表什么含义?我真的找不出这是什么类型数据。
ATTRIBUTE syn_romstyle: string;
    ATTRIBUTE syn_romstyle OF el2if_xpdsch_ldpc_lut_rom  : CONSTANT IS "block_rom";
    ATTRIBUTE syn_romstyle OF el2if_xpdsch_seg_lut1_rom  : CONSTANT IS "block_rom";
    ATTRIBUTE syn_romstyle OF el2if_xpdsch_seg_lut2_rom  : CONSTANT IS "block_rom";

谢谢!
    ATTRIBUTE syn_romstyle OF el2if_xpdsch_icblk_lut_rom : CONSTANT IS "block_rom";

网友A:
这属于自定义类型ATTRIBUTE,具有常数性质,一般我们自己写的代码不会用到。在编译器中,预定义的ATTRIBUTE主要用来指定编译选项,比如上电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否合并相同输入的寄存器,生成乘法器是使用逻辑单元还是使用内部集成的DSP资源,生成RAM使用的资源,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自定义类型ATTRIBUTE,具有常数性质,一般我们自己写的代码不会用到。在编译器中,预定义的ATTRIBUTE ...

谢谢回答,但是我也咨询了下其他人,他们说这是告诉编译器在综合的时候不要把某些信号综合优化掉,便于把信号拉出看波形用。 这下我了解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