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指导:uA级电流转换为V级电压怎么设计电路

楼主(2018-07-16):
我按照陈海峰的微弱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的设计与仿真运行了一遍   结果错误  很不明白

网友A:
TI有类似的方案了,你可以看看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也是ua级别电流的放大。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a757/zhca757.pdf

网友B:
放大倍数不对啊

网友C:
用个 1M 的电阻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