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NXP MK64板卡入门——板卡的自带调试器OpenSDA Interface

楼主(2018-07-16):
1.拿到一块板卡最好奇的是怎么给它烧写程序?它有没有调试器?在翻阅原理图的时候看到了OpenSDA Interface

楼主:
之前从未接触过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板卡,这次玩NXP K64开发板,发现了板子自带的OPENSDA调试器很给力。简单了解了一下该调试器。OpenSDA,即Open-standard Serial and Debug adapter,是飞思卡尔新近推出的创新的一种嵌入式调试工具,注意它是一种调试工具而非调试接口,不过与其他类似OSBDM、Mutilink之类的仿真器不同的是,它换了一种创新的思路,即把传统的仿真器连接PC机方式改成了更友好的方式,即以USB存储设备的方式呈现给开发者。这样OpenSDA插上电脑后就成为一个U盘,下载程序就像是往U盘里复制,当然文件类型只支持S19和bin格式,当然也可以通过更换固件(OpenSDA Application)与IDE集成,仿真调试目标芯片。

楼主:
为了更深入了解OpenSDA,先看看它的架构软硬件架构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