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我们用的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型稳压器 一般都有一个最大电流限制,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16):
我们用的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型稳压器 一般都有一个最大电流限制,这具体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电流超过这个值,这个稳压器会自己关断或者还是烧坏,或者是说能够依靠自身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稳压器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最大电流值?就比如这个LM350,它有个参数是 guaranteed 3A output current 是说,如果电流超过3A,这个稳压器会自己关断或者还是烧坏,或者是说能够依靠自身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稳压器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最大电流值3A?

网友A:
并不是稳压器有这个概念,所有工程设备包括元件,都有最大电流限制。否则就无所谓大功率器件和小功率器件了。
至于电源类的,做工和保护措施有直接关系,做的最强的,所谓最大电流限制,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输出最大电流以上数据,而且不管输出什么条件,设备内部完善保护,不会有损坏。
一般点的,就直接只是限流,至于内部是不是过功耗,到内部温度保护系统动作也许就切断输出了。
最差的,如果你输出最大以上数据,也许还真可以,但是也许不久,设备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稳压器有这个概念,所有工程设备包括元件,都有最大电流限制。否则就无所谓大功率器件和小功率器件了 ...

所以,你看像LM350这种是有限流电路,我不用担心因为短路而断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稳压器有这个概念,所有工程设备包括元件,都有最大电流限制。否则就无所谓大功率器件和小功率器件了 ...

谢谢你啦,LM350也有这种功能吗?考虑到用开关型稳压器件 在电子元件上的功耗会小一点,有这种开关型的稳压器件,就算是短路,也能够限制电流而不是断开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啦,LM350也有这种功能吗?考虑到用开关型稳压器件 在电子元件上的功耗会小一点,有这种开关型的稳 ...

我说的不是过流保护,超载保护,而是限流保护,不会自己断开来保护而是通过限制电流来保护,而且持续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过流保护,超载保护,而是限流保护,不会自己断开来保护而是通过限制电流来保护,而且持续工作 ...

短时间不是问题,长期,这种器件的线路保护会因为过载导致超过正常控制条件,导致损坏。
所以依靠这类芯片自己的限流来保证器件安全是没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不是问题,长期,这种器件的线路保护会因为过载导致超过正常控制条件,导致损坏。
所以依靠这类芯 ...

谢谢,如果是开关电源模块或者开关型的稳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开关电源模块或者开关型的稳压可以吗?

是的,开关型输出限流,做的好的,一般来说是采样输出边,其实就是最大电流限制,正常设计的电路,短路时候,其实就是最大电流同时也是功率很小是时候(因为输出电压很低),这样控制的线路,长期短路也是很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