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恳求请教对数放大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7-16):
在看对数放大器时对书上的内容产生了些疑问,恳请高人解惑,第一点就是对于一个NPN的BJT若其C极与B极相连则其应该可以视为二极管吧,那么二极管的EBOSMOLL方程其也应该还是会满足的吧(纯属个人推测)即电流与电压之间有个指数关系,但是书上却说因为基极对集电极的分流使得此特性被破坏。其次就是此处说的关于电流源可以带有一定电阻的问题,以及流经这两个三极管的电流的最终流向我也不理解。第三点就是书上提及电容补偿的使得电路稳定的问题,我一开始的理解就是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而产生的效果,但是看到后面提到是对的增益的一种补偿,顿时有点虚,暗自猜想这应该是相位裕度,赋值裕度的方面的措施。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面还提了一句若是Q1接成了B极与C极短接的情况的话,可以避免输入为负电压时所会产生的击穿,一开始我就简单的以二极管反向时截止来解释,但是后来觉得不妥,因为此处击穿的重点对象是发射结,而且结成B极与C极短接的形式后,因为放大器反向放大的关系,发射结所遭受的反向压降更大呀,难道是悲极生乐?

楼主:
还有要补充的疑点是,后来书上的作者对此电路的温度特性进行了调整,有个地方我怀疑是作者写错字了(如下图所示)

楼主:
对数放大器的温度补偿的电阻接法

网友A:
第3点,频率稳定性

根据相交点斜率=-1则稳定原则,AOL和1/β在P点刚好是相交的,I再增加,1/β继续下移,则斜率就是-2了,不稳定了。

网友A:
第1点,表面上看下图中两种三极管的接法是一样的,B和C都是地电位,但是虚断的特性决定两者电流不同:

IB造成误差项1+1/hFE,这个hFE是变量!随着IC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点,频率稳定性

根据相交点斜率=-1则稳定原则,AOL和1/β在P点刚好是相交的,I再增加,1/β继续下移, ...

第一点我了解到错误所在了,但是对于第三点的解答的那句I越大,1/b继续下移意思是b增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点我了解到错误所在了,但是对于第三点的解答的那句I越大,1/b继续下移意思是b增大吗? ...

这个负反馈电路反馈网络电压比β=R/C等对地阻抗Z/管子的小信号阻抗re,那么1/beta正比于re,而re=1/40IC,所以电流IC增大,反馈因子变小。

网友A:
学过电流镜就知道了,BC短路时,管子是处于临界放大状态,所以电流分配仍旧满足IC=βIB。

楼主:
嗯嗯,了解了,多谢xukun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