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779 XIN接有源32K晶振 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2018-07-17):
MSP430F6779,   只有XIN 和XOUT 引脚, 正常接32.768K的无源手表晶体, 运行后CPU和外设整体在LPM3模式下电流10uA, 属正常现象(因为有外部的LDO和外设).

由于担心手表晶体在运行中不稳定怕停振, 所以改成了32.768K的有源晶振从XIN引入(XOUT悬空)。波形正常
程序开机设置:
UCSCTL6 |= XT1BYPASS;
   // Loop until XT1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s
   } while (UCSCTL7 & XT1LFOFFG);         // Test XT1 fault flag

能运行, 但此时整机电流在LPM3模式达到了2mA。
一直查原因未果。

有源晶振没问题,反复验证自身的电流只有3uA的, 只要一接上CPU的XIN脚,整机电流大了,下不来。
感觉是有源晶振信号和CPU内部的XT1部分没有彻底断开,反向驱动了。

根据手册提示这开机设置也没看出啥问题, 换了板子也是一样的现象。

麻烦请教有哪里用法或设置还不对的地方?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推荐下1

网友B:
MSP430F6779,   只有XIN 和XOUT 引脚, 正常接32.768K的无源手表晶体, 运行后CPU和外设整体在LPM3模式下电流10uA, 属正常现象。

网友C:
猜不到。建议上传下时钟配置部分的代码。没听说使用有源晶振会引起功耗大幅增加的。

网友D:
“有源晶振信号和CPU内部的XT1部分没有彻底断开,反向驱动了。”
这个感觉很对,应该好好看看程序。从新使用历程跑一边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