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相电机驱动时老烧电机

楼主(2018-07-17):
在220V交流工作情况下,驱动单相直流无刷单相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但是工作一段时间时老烧电机。

驱动电路见附件。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电机驱动

电机驱动

网友A:
不知道电流限制是怎么实现的, 估计最大的问题应该在这方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电流限制是怎么实现的, 估计最大的问题应该在这方面吧

谢谢!我也认为是电机工作电流大了,从而导致电机工作时间长了以后容易被烧坏。目前对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没有做任何动作,只是检测电流做过流和堵转等保护措施。

网友B:
请问一下无刷单相电机怎么检测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