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335的DSP/BIOS移植问题

楼主(2018-07-17):
在移植DSP/BIOS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程序虽然固化到FLASH中 但是掉电重启之后  系统根本就不运行,发现可能是没有将程序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所以跪求大神们,如何才能将程序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运行啊

楼主:
这是在烧写到flash CCS给的提示信息,

楼主:
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吗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楼主:
都快一天了 怎么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哎,,,

网友A:
没有用过DSP/BIOS

网友A:
必须使用DSP/BI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DSP/BIOS吗?

谢谢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DSP/BIOS吗?

请问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的意思是用sys/bio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烧写到flash CCS给的提示信息,

这个我参照设计的看看

网友C:
这方面的跟楼上一块学习的

网友D:
这个没试过的,不好说的,下去查下相关资料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实现了将DSP/BIOS工程代码固化到内部flash中 并将代码加载到ram中运行。

网友E:
你好,我也在搞28335。。。DSP/BIOS...可以发个简单的。。能参考下你写的程序吗??启动这个实时系统,,除了设置模块,,MAIN函数里还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E:
可以看下你的main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在搞28335。。。DSP/BIOS...可以发个简单的。。能参考下你写的程序吗??启动这个实时系统,,除 ...

main函数跟普通项目工程中的main函数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初始化一下你需要用到的DSP的硬件资源,主要是针对硬件外设的初始化,如果使用了中断还需要初始化中断(初始化中断向量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