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解!对对数放大电路的一些疑惑,恳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8-07-17):
在看对数放大器时对书上的内容产生了些疑问,恳请高人解惑,第一点就是对于一个NPN的BJT若其C极与B极相连则其应该可以视为二极管吧,那么二极管的EBOSMOLL方程其也应该还是会满足的吧(纯属个人推测)即电流与电压之间有个指数关系,但是书上却说因为基极对集电极的分流使得此特性被破坏。其次就是此处说的关于电流源可以带有一定电阻的问题,以及流经这两个三极管的电流的最终流向我也不理解。第三点就是书上提及电容补偿的使得电路稳定的问题,我一开始的理解就是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而产生的效果,但是看到后面提到是对的增益的一种补偿,顿时有点虚,暗自猜想这应该是相位裕度,赋值裕度的方面的措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面还提了一句若是Q1接成了B极与C极短接的情况的话,可以避免输入为负电压时所会产生的击穿,一开始我就简单的以二极管反向时截止来解释,但是后来觉得不妥,因为此处击穿的重点对象是发射结,而且结成B极与C极短接的形式后,因为放大器反向放大的关系,发射结所遭受的反向压降更大呀,难道是悲极生乐?
还有要补充的疑点是,后来书上的作者对此电路的温度特性进行了调整,有个地方我怀疑是作者写错字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第一点就是对于一个NPN的BJT若其C极与B极相连则其应该可以视为二极管吧,那么二极管的EBOSMOLL方程其也应该还是会满足的吧

这一点还真是错误的, 因为 bc 处于反偏状态, 完全不是二极管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就是对于一个NPN的BJT若其C极与B极相连则其应该可以视为二极管吧,那么二极管的EBOSMOLL方程其也应该 ...

我之前也只是用这种近似来做定性分析,没有想过定量的情况,后来xukun老师说是因为hfe受IC的影响,还有就是bc是反偏,但不还有be正偏吗,而且bc之间是短路的,而且二极管的EBOSMOLL方程中电流电压也是指数关系,这就是我有这种错误想法的原因,只看到了PN结,没有考虑到BJT与D之间方程式的不同

网友A:
嗯, 就是 bc 之间是短路的, Ic 电流增大了实际电流, 使伏安特性与单独 PN 结的伏安特性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就是 bc 之间是短路的, Ic 电流增大了实际电流, 使伏安特性与单独 PN 结的伏安特性发生了变化 ...

嗯,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