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成稳压器,是可以用内部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自身的电流最大不会超过某个值

楼主(2018-07-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电路中接的负载是电容,我要用24v/15A的开关电源给这个电容充电,但是想让充电电流维持在  7-10A,的样子,所以我想在24V的开关电源和这个电容之间接一种限流电路,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24v的电源和电容之间用几个稳压器并联,让他们构成一个限流电路,而且能通过最大电流可以达到7A-10A,之间,大家知道有没有哪个型号的集成稳压器,是可以用内部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自身的电流最大不会超过某个值比如3A,而不会因为外接负载短路,而直接关断或者烧毁?

网友A:
你自己把这个开关稳压器换成7A限流的24V稳压器(电压电流双控制,类似典型的电动车充电机)是最妥当的,关键是开关电源限流本身不产生附加功耗,最为节能同时也增加可靠性。总功率也就是168W,只能算中小功率的充电机了。拿一个7A24V电池充电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把这个开关稳压器换成7A限流的24V稳压器(电压电流双控制,类似典型的电动车充电机)是最妥当的,关 ...

7A,24v的稳压器,我好像没找到有卖,你知道有什么型号的吗?电池充电器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

网友A:
淘宝上到处都是,你自己去询问哈,那种12V-24V通用的,电流一般都大于10A,需要改小电流,这个应该不难吧。如果有自动识别的,取消自动电压识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