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元件布局基本规则

楼主(2018-07-17):
       1. 按电路模块进行布局,实现同一功能的相关电路称为一个模块,电路模块中的元件应采用就近集中原则,同时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

  2.遵照“先大后小,先难后易”等的布置原则,即重要的单元电路、核心元器件应当优先布局。

  3.布局中应参考原理框图,根据单板的主信号流向规律安排主要元器件。

  4.布局应该尽量满足以下要求:总的连线尽可能短,关键信号线最短;高电压、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低电压的弱信号完全分开;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分开;高频元器件的间隔要充分。

  5.相同结构电路部分,尽可能采用“对称式”标准布局。

  6.器件布局栅格的设置,一般IC器件布局时,栅格应为50-100mil、小型表面安装器件,如表面贴装元件布局时,栅格设置应不少于25mil.

  7.同类型插装元器件在X或Y方向上应朝一个方向防止同一种类型的有极性分立元件也要力争在X或Y方向上保持一致,便于生产和检验。

  8.IC去耦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并使之与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最短。

  9.元件布局时,应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以便于将来的电源分割。

  10.用于阻抗匹配目的阻容器件的布局,要根据其属性合理布置。串联匹配电阻的布局要靠近该信号的驱动端,距离一般不超过500mil。匹配电阻、电容的布局一定要分清信号的源端和终端,对于多负载的终端匹配一定要在信号的最远端匹配。

  11.表面贴装器件(SMD)相互间距离要大于0.7mm。

  12.表面贴装器件焊盘外侧同相邻插件外形边缘距离要大于2mm。

  13.定位孔、标准孔等非安装孔周围1.27mm 内不得贴装元、器件,螺钉等安装孔周围3.5mm(对于M2.5)、4mm(对于M3)内不得贴装元器件。

  14. 卧装电阻、电感(插件)、电解电容等元件的下方避免布过孔,以免波峰焊后过孔与元件壳体短路。

  15. 元器件的外侧距板边的距离为5mm。

  16.BGA与相邻元件的距离>5mm。有压接件的PCB,压接的接插件周围5mm内不能有插装元器件,在焊接面其周围5mm内也不能有贴装元器件。

  17. 金属壳体元器件和金属件(屏蔽盒等)不能与其它元器件相碰,不能紧贴印制线、焊盘,其间距应大于2mm。定位孔、紧固件安装孔、椭圆孔及板中其它方孔外侧距板边的尺寸大于3mm。

  18. 发热元件不能紧邻导线和热敏元件;高热器件要均衡分布。

  19. 电源插座要尽量布置在印制板的四周,电源插座与其相连的汇流条接线端应布置在同侧。特别应注意不要把电源插座及其它焊接连接器布置在连接器之间,以利于这些插座、连接器的焊接及电源线缆设计和扎线。电源插座及焊接连接器的布置间距应考虑方便电源插头的插拔。

  20.贴片焊盘上不能有通孔,以免焊膏流失造成元件虚焊。重要信号线不准从插座脚间穿过。

  21.贴片单边对齐,字符方向一致,封装方向一致。

  22.有极性的器件在以同一板上的极性标示方向尽量保持一致。

网友A(2021-01-14):
很棒帮哦,加油,努力学习中

网友A: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