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人求大神分析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8-07-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就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把电流转换为电压,可以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把电流转换为电压,可以计算一下

同向端 V+的关系式依据什么列出来,电流通过R20产生压差,但R18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点评):
就是这个电阻上面的压降,运放的输入电流是非常小的,这个电阻取10k左右就行

网友B:
R18是个限流电阻,一般的运放输入电流最大值也就是几个mA到十来个mA左右。R18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太大了引入噪声,太小了起不到限流作用,而且在一些特定运放中,引入的电流误差大。
另外,如果你的电流是交流的,还要算反馈臂上电容的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