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打电莫名其妙的能过了,求解答

楼主(2018-07-17):
产品有2个板子组成,2个板子之间用排线链接,一个板子有LCD,另外一个板子有金属接口,接口会接电极。测试的时候是带电极的。产品锂电池供电
前阵子做ESD,裸板状态下进行,无论是更换性能更强的TVS,还是再加保护管,还是将板子上金属外壳(USB,TF卡槽等)接地(电池地),还是加地面积更大的铜片耦合,ESD打电打几下屏幕就会闪,或者死机。
今天就做了一个事情,现在随便打屏幕很正常,那就是把产品用塑料外壳组装好。
电池也装在塑料盒子里。
难道塑料有神奇的去除静电功能?????塑料不是绝缘体吗?

网友A:
用塑料壳肯定啊。你都说了它是绝缘体,它没办法进电路了,肯定就好了。

网友B:
外壳绝缘,没打进去,所以好了。现在要做的是把缝扫一遍

网友C(2018-12-06):
引用 网友A:
用塑料壳肯定啊。你都说了它是绝缘体,它没办法进电路了,肯定就好了。

静电频率很高的,穿透一个塑料不是难事;估计楼主能过,还有其他原因,譬如:液晶与主板接法、塑料外壳让静电放电距离变远等等

网友D:
    金属外壳你有接外壳的接地点,塑料外壳没有了,这点是区别关键

网友E:
我司专业生产ESD静电保护器件原厂,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可以联系18549815080微信同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静电频率很高的,穿透一个塑料不是难事;估计楼主能过,还有其他原因,譬如:液晶与主板接法、塑料外壳让 ...

静电只能说是电压高,没有说频率高的吧
不过有的你说对了,塑料外壳让静电放电距离变远了,它没办法到处放电了。只能通过缝隙寻找最近的器件或金属物体放电了。所以,总的来说塑料壳比金属壳会更容易些。

网友C(2021-11-19):
引用 网友A:
静电只能说是电压高,没有说频率高的吧
不过有的你说对了,塑料外壳让静电放电距离变远了,它 ...

静电ns级,最高频率500M,穿透一个塑料,轻松加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