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程序无法烧写

楼主(2018-07-17):
最近买了一块stm32f030f4p6,第一次程序下载可以,之后就再也没办法下载了,这是啥原因啊?

这个算是芯片锁死了吗?

这个算是芯片锁死了吗?

网友A:
上电顺序对吗

楼主:
我全都试了。。

网友B:
启动模式对吗?

网友B:
多尝试,慢慢就懂了

网友C:
芯片有发热过吗

网友A:
那我也不知道了  确认芯片没有被烧坏?  或者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D:
用我的就可以了

网友E:
都提示是做了读保护,把读保护去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尝试,慢慢就懂了

已经好了

网友F:
下载的复位了吗?

网友G:
有可能占用了下载引脚了

网友H:
boot0和1都设置好了?

网友I:
换个低点的波特率

网友:
是不是损坏了flash了?

网友J:
是不是写保护的问题  楼主最后找到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