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恳求关于对有源峰值检波电路的一些疑问的指教

楼主(2018-07-17):
看了关于峰值检波的电路对于作者对此电路的部分工作情况感到疑惑,恳求指点,就是IC2为何不对IC1给C充电的过程产生影响,虽说工作在OA环路下的D能保证导通,但导通压降也还是有点的吧,这样的话不是可以通过R1产生一个反馈电流吗?

楼主:
此改进后的仿真电路的结果比不改的要差

楼主:
这是未经过改进的有源峰值检波器的仿真效果

网友A:
这些非理想因素,在仿真器上看不出来,除非你专门再完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非理想因素,在仿真器上看不出来,除非你专门再完善模型。

xukun老师不知可否跟我说一下为何IC2不会对IC1通过D给电容充电时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xukun老师不知可否跟我说一下为何IC2不会对IC1通过D给电容充电时产生影响? ...

看电流干啥?跟随的过程看电压啊,只要电容上电压等于Vin就行了,至于R上电流的“额外”开销,运放自动掏腰包,IC1只要给电容的量是够快够足的,R1偷多少东西电容根本感觉不到的。

网友A:
它这种消除二极管漏电流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自举技术,让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那么不管二极管等效于多大的电阻,上面通过的电流都是0.漏电流的影响就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种消除二极管漏电流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自举技术,让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那么不管二极管等效于多大的 ...

以前所知道自举都是用电容来加阻抗之类的,没想到这也是自举电路的运用真是长知识了,真是多谢xukun老师的指教了

网友(2018-11-13):
楼主想问下关于检波电路的那块是哪本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