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声卡录音

楼主(2018-07-17):
设计的USB声卡,有个录音监听,就是在录音的时候,耳机就能听到录得声音,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关闭录音监听?@jinxuan97

网友A:
USB声卡是连接到PC的USB吗?
Windows可以设置Loop MIC 的信号到Speaker, 也可以关闭此属性: 进入麦克风属性页面, 关闭"侦听此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声卡是连接到PC的USB吗?
Windows可以设置Loop MIC 的信号到Speaker, 也可以关闭此属性: 进入麦克风属性 ...

这个一直是关闭的,看了一下应该是我录音和播放控制方面除了问题,对这方面不了解,不知道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