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相关问题

楼主(2018-07-17):
大佬们,我最近在做pfc,有一点问题想请教各位!
写好了PID控制,电压环控制有了一些效果,但是好像pfc控制需要用到电流环,电感电流的纹波很大,写了一些滤波函数感觉没有什么成效,所以滤波是应该用的那种滤波算法呢?电流环主要应该控制的是什么量呢?可以有大神帮忙解答吗?

网友A:
电源类控制的PI或者PID运算,唯有PFC控制最复杂也最难。开始玩PID其实并不建议弄这个。
因为PFC控制牵涉电流模式,比如典型的CCM DCM 和CRM所谓临界电流模式,各种模式,采样和策略都不一样,对于数字PID做法,CCM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固定频率,只需要平均电流跟踪输入电压周波变化,然后控制PWM输出,电压误差作为最终结果的唯一比例项相乘,就可以实现完整PID策略。最简单,输出功率也容易做大,缺点是整流管应力比较大。
实际做法,必须是PWM跟踪输入电压波形为基本数据,你甚至可以通过过零检测同步并用内部存储器存储占空比数据,然后是电压换转换为结果的总比例运算都可以,其本质类似一个同步于输入正周波的半正弦波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