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量分析的几个例子

楼主(2018-07-17):
下面给出几个相量分析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文氏桥,其二是LC并联谐振电路

楼主:
下面给出文氏振荡器的原理简图。

楼主:
文氏振荡器

网友A:
大师这眼神太毒了,一个(容易看出)让论坛99%的网友自叹不如,人家这也是直接写答案。

楼主:
注意上图中“选频”网络是电压激励且其Q值较低,若A较大则会产生明显的电源限幅消顶现象。

楼主:
下面给个LC并联谐振电路。

楼主:
LC并联谐振

网友A:
我给几个振荡器原理图,你直接写答案,“容易看出”个试试%%谁要背地里在草稿纸上偷偷摸摸解方程,就是小狗。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电流激励,这在通常的LC振荡电路中常见。

由于其Q值较高且为电流激励,所以通常其不会有文氏振荡器那样的明显电源限幅消顶现象。LC振荡器就算是没有专门设计的限幅电路,其也可以得到较好的正弦输出。

网友A:
来,【容易看出】一下试试?

网友A:
一看这个言论就知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外行!

网友A:
下面讲讲原因,好让大师大侠们心服口服。

首先,刚才下午我发了个帖子,关于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概念,无功功率可不是废物啊,他是系统工作必须的润滑剂。没有它,系统不能工作!
见下图黄色线。

其次,LC振荡器稳定振荡时,必须满足功率平衡!!!!!!!这个原则是必须的。

然后大家看下图:

网友A:
同志们仔细看上图,是不是电容这条大道,走的人比电感这条大道中的人多啊?这和功率平衡原则是违背的。

既然违背原则就必须妥协,双方各退一步,所以这个电路根本不可能在自然频率处震荡,震荡频率要偏移。

这个事实,早在1933年就被人预测到了。

看看RLC中的波形:

网友A:
初学者可能会说,把电路Q值弄的越高越好,波形越纯。

把下图中M3和4直接拿掉,Q值是高了,但极有可能是振荡不起来的:

所以高纯度的LC振荡器,必须要限幅的,上图中有的M是身兼多职,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限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容易看出】一下试试?

哇!你这个选频电路是双T的。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文氏桥,居然要分步求解,第一步先计算选频网络传递函数,然后再把R3-4所谓的传递函数A加上去。
这样求解,说明不懂电路工作原理,而是生搬硬套巴克豪森判据:

根据电桥平衡条件,直接写出约束方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文氏桥,居然要分步求解,第一步先计算选频网络传递函数,然后再把R3-4所谓的传递函数A加上去。
...

你们讲的模拟 好高深
大神们 讲讲 LC并联谐振电路  都有哪些实用的产品中使用的.
像我们的产品滤波相对较少,  我只知道电磁笔是LC谐振电路.

@不起眼 :是。高深个屁!
高深个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们讲的模拟 好高深
大神们 讲讲 LC并联谐振电路  都有哪些实用的产品中使用的.
像我们的产品滤波相对 ...

问这种问题,你大学没学过通信原理吗?

红了13年的燕舞录音机:

电视信号测试仪:

网友A:
大侠想找原理图出处?
下面某本书里可能有,具体是哪一本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你大学没学过通信原理吗?

小学生 路过
没这门课 只学过高低频电路
你说的那些  还真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学生 路过
没这门课 只学过高低频电路
你说的那些  还真没见过

那给你找点网上常卖/热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给你找点网上常卖/热卖的:

再来个再生模块原理图:

网友A:
这算什么高深啊,这年头,高深的东西,前面都有个标志【干货】。这个是经过ISO9002认证的。
凡无此标志的,都是湿货。

网友A:
干货集中营:

网友D:
这栋楼百度也能搜出来哦。

网友A:
有些人一出手,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网友A:
中学生都能看懂的证明版本(除了第一步特勒根定理):

这样证明看着跟闹着玩似的,就是一般人想不出来;看着跟闹着玩似的,还写进教科书了,气死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你这个选频电路是双T的。

对双T网络,他没办法直接使用分压公式,所以也就没法【显然】或【容易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