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种DCDC降压模块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

楼主(2018-07-17):
     淘宝上有很多这种DCDC降压模块,价格也便宜,功率大。但芯片一般都磨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靠谱不?知道的前辈们说一下呢?

网友A:
LM25116。
6-40V输入,1.215-36V  20A  外接N沟通MOS管  同步整流降压系列驱动芯片(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 )
很靠谱的设计。
Ti的芯片,过去TPS40057  大量应用于3R35 超小型模块上面  性能不是一般的牛。LM25116是该芯片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