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驱动电压出现震荡

楼主(2018-07-17):
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驱动电压出现震荡 本来应该是5V的直流 却出现了类似方波的电压

楼主:
这种现象是使用电池供电是产生的,使用线性电源供电是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导致的?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吧。。。。

我也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  使用的两节5号电池升压到5V供电  感觉5号电池的放电电流不够才530MA

网友A:
5号干电池可以给出的电流很小的。
NIMH电池电流就大很多,但它电压要低一些,大约每节1.2V;
单节磷酸铁锂电池电压3.2V,单节锂离子电池3.7V,体积相同时这些电池的输出功率都要好很多。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