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问题,变量加不上去,CB没有,C8有,遇到过嘛?

楼主(2018-07-17):
同一个led点灯程序,F103CBT6可以跑,但是F103C8T6跑不了,以前也遇到过RCT6类似问题,但是正片擦除糊里糊涂就好了,此时想想,应该是芯片的BUG,换ST,一点问题都没有,见动图:
有问题的变量C8T6:

没问题的变量CBT6:

网友A:
电路板问题

网友A:
或者是软件问题,这个不是芯片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软件问题,这个不是芯片bug

电路板没有问题,时钟电源均正常,单片机可以仿真,只是加个变量,跟电路板有个毛关系?就算外部时钟不跑也可以内部晶振跑,怎么加不起来??

网友B:
相同型号芯片换一片试试呢

网友C:
这种问题比较荒谬,如果是ic bug那基本所有人多能遇到。建议换个方式再进行下验证,可通过物理现象直接反映。可以看一下该变量地址多少,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换一个芯片的看看

网友E:
都是这个问题的还是?

网友F:
可否通过物理现象直接测试?芯片bug应该不会的。

网友G: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也是

找到了,是GD的跟ST不兼容,用jlink下载时jlink会把option byte的硬件看门狗打开,导致不断复位。
解决方法就是判断optionbyte硬件看门狗是否打开,打开后把他关闭然后重启一次。
这是jlink 6.0造成的,stlink没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GD的跟ST不兼容,用jlink下载时jlink会把option byte的硬件看门狗打开,导致不断复位。
解决方 ...

恭喜楼主了  同时我也积累经验了

网友C:
仿真的时候看门狗复位仿真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了  同时我也积累经验了

用jlink下载时jlink会把option byte的硬件看门狗打开,导致不断复位。  这个好奇怪,硬件看门狗不是程序里面初始化的吗? 下载的时候 可以开启? 请楼主发配置看看。   会不会是器件类型后启动文件选的不对,要是复位,你把断点放在 main开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GD的跟ST不兼容,用jlink下载时jlink会把option byte的硬件看门狗打开,导致不断复位。
解决方 ...

网友G:
下载器也会打开看门狗吗

网友J(2018-08-18):
这个是不是RAM有问题的了?

网友K:
这个看看MCU的RAM的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多半是硬件上的毛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