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通电后没有电流,正常吗?

楼主(2018-07-18):
最近在调一个ADC芯片,开始直接测SPI通信,MISO一直没有返回,后来用万用表测了下电流,居然没有电流
验证过电流表是好的!
ADC芯片没有接输入信号,只是焊接好外围电路,直接上电。
然后单片机SPI向其发数据时也没有电流变化

网友A:
如果芯片舍得砸开 那看看是否有晶圆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只有腿的封装片

我之前买了20个放大器测试的时候感觉就是个只有腿的芯片,然后让我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
发个照片来看看?
哪家买的?

上图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流多少

没测,不好测!

网友B:
如果AD芯片电压正常,未配置时电流很小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AD芯片电压正常,未配置时电流很小基本正常

20UA档都测不出来啊!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 测下芯片各个引脚对地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 测下芯片各个引脚对地的电阻

这个不好测,QFN封装,我可以试下!然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测,QFN封装,我可以试下!然后呢?

芯片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 测下芯片各个引脚对地的电阻

测过了,没有一个腿儿有反应?什么情况?

通断档测的都没有反应,通断档测单片机的电源和地还有点儿数字变化然后就变成了1.,这个片子倒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片子坏了?

楼主:
不知道 啊,感觉没有操作错误的地方!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A:
量下电源和地脚之间电阻多少?
二极管档 看下有无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舍得砸开 那看看是否有晶圆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只有腿的封装片

还有这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电源和地脚之间电阻多少?
二极管档 看下有无读数

拿一个新片子,每个腿儿都没有反应,二极管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舍得砸开 那看看是否有晶圆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只有腿的封装片

版主牛 B,确实买到假货了,拆了一看啥也没有!!!

网友A:
啥型号?
发个照片来看看?
哪家买的?

网友A:
因为我知道 有些商家 一管里面会放几颗封装的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
发个照片来看看?
哪家买的?

WM8231,不是我买的,从淘宝商家买的,不过这型号很偏的,基本没人用,不知道造这个假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知道 有些商家 一管里面会放几颗封装的假片

是嘛,关键是我们只买了6个样片,测了两个就都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WM8231,不是我买的,从淘宝商家买的,不过这型号很偏的,基本没人用,不知道造这个假干什么! ...

假的,坑人赚钱

网友C:
哈哈,竟然没有die

网友C:
话说 你怎么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 你怎么砸开的?

这个还要我说吗?搞破坏谁还不会啊

网友D:
没有电流可能是没工作,看下代码吧,测下SPI波形是否正确,模式配置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WM8231,不是我买的,从淘宝商家买的,不过这型号很偏的,基本没人用,不知道造这个假干什么! ...

赚钱啊 哈哈

网友:
确认过程序没问题吗?

网友F:
你别到头来是好的,那就尴尬了

网友G:
楼主的测试未必说明问题,跟测试时选择的挡位有关。微功耗器件的工作电流测试方法:在被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并一个数微法的电容,然后用较大的电流挡位(表笔位置不变时的最大挡位)接入电源回路,数秒后快速切换挡位到更低的门限值,并待非零读数稳定后读取。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牛 B,确实买到假货了,拆了一看啥也没有!!!

你才牛X了,这样可以买到,中大奖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WM8231,不是我买的,从淘宝商家买的,不过这型号很偏的,基本没人用,不知道造这个假干什么! ...

牛X,来曝光下。

楼主:
哈哈,真是中奖了!24楼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测试未必说明问题,跟测试时选择的挡位有关。微功耗器件的工作电流测试方法:在被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 ...

春哥说的很专业,但这个真不是微功耗,然而却是一片假货。。。。。

24楼有图

网友I(点评):
这个芯片卖多少钱?

网友J:
先看看SPI能不能读到寄存器,这个是关键,能读到返回值,看看和default的value对不对,再慢慢调试呀。别人说砸你就砸,人才啊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春哥说的很专业,但这个真不是微功耗,然而却是一片假货。。。。。

24楼有图 ...

那赶紧去维权吧,这个亏可不能就这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