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高速usb转存sd卡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8-07-18):
测试基于CubeMX生成的模板,想把USB数据转存到SD,可是将USB和SD连接到一起的速度太太低了。
这是我做的一些测试
测试条件:
STM32 F407 , hal, SDIO(24M), DMA
闪迪 16G Class10
       USBHS(USB3300)(MSC)
       WIN10,USB2.0/USB3.0

测试 一:
SD卡,多扇区连续访问(200k)
       写:6.9MB/S
       读:10.85MB/S

测试 二:
       USB
       写:10.6MB/S
       读:14.4MB/S

测试 三:USB + SD
       写:300KB/S
       读:700KB/S

调试时,我把
STORAGE_Read_HS(uint8_t lun, uint8_t *buf,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STORAGE_Write_HS(uint8_t lun, uint8_t *buf,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blk_len参数仿真查看,发现每次数据通讯都为 1 扇区,数据长度(512字节),怀疑是此处的时间开销,没有真正发挥 SDIO,DMA连续数据访问的优势。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int8_t STORAGE_Init_HS(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9 */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9 */
}

/**
  * @brief  .
  * @param  lun: .
  * @param  block_num: .
  * @param  block_size: .
  * @retval USBD_OK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else USBD_FAIL
  */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_HS(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16_t *block_size)
{
  /* USER CODE BEGIN 10 */

    HAL_SD_CardInfoTypeDef pCardInfo;

    HAL_SD_GetCardInfo(&hsd, &pCardInfo);

    *block_num  = pCardInfo.LogBlockNbr;
    *block_size = pCardInfo.LogBlockSize;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10 */
}

/**
  * @brief  .
  * @param  lun: .
  * @retval USBD_OK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else USBD_FAIL
  */
int8_t STORAGE_IsReady_HS(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11 */

  if(HAL_SD_GetCardState(&hsd) == HAL_SD_CARD_TRANSFER)
    return (USBD_OK);
  else
    return (USBD_FAIL);

  /* USER CODE END 11 */
}

/**
  * @brief  .
  * @param  lun: .
  * @retval USBD_OK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else USBD_FAIL
  */
int8_t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_HS(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12 */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12 */
}

/**
  * @brief  .
  * @param  lun: .
  * @param  buf: .
  * @param  blk_addr: .
  * @param  blk_len: .
  * @retval USBD_OK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else USBD_FAIL
  */
int8_t STORAGE_Read_HS(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13 */

    int8_t ret = USBD_FAIL;

    if( HAL_SD_ReadBlocks_DMA(&hsd, buf, blk_addr, blk_len) == HAL_OK )
    {
        ret = USBD_OK;
    }

    if( USBD_OK == ret )
    {
        while(HAL_SD_GetState(&hsd) == HAL_SD_STATE_BUSY){};

        while( HAL_SD_GetCardState(&hsd) != HAL_SD_CARD_TRANSFER ){};
    }

    return ret;

  /* USER CODE END 13 */
}

/**
  * @brief  .
  * @param  lun: .
  * @param  buf: .
  * @param  blk_addr: .
  * @param  blk_len: .
  * @retval USBD_OK if all operations are OK else USBD_FAIL
  */
int8_t STORAGE_Write_HS(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14 */

    int8_t ret = USBD_FAIL;

    if( HAL_SD_WriteBlocks_DMA(&hsd, buf, blk_addr, blk_len) == HAL_OK )
    {
        ret = USBD_OK;
    }

    if( USBD_OK == ret )
    {
        while(HAL_SD_GetState(&hsd) == HAL_SD_STATE_BUSY){};

        while( HAL_SD_GetCardState(&hsd) != HAL_SD_CARD_TRANSFER ){};
    }

    return ret;

  /* USER CODE END 14 */
}

/**
  * @brief  .
  * @param  None
  * @retval .
  */
int8_t STORAGE_GetMaxLun_HS(void)
{
  /* USER CODE BEGIN 15 */
  return (STORAGE_LUN_NBR - 1);
  /* USER CODE END 15 */
}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功能是 将SD卡模拟成一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