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远程唤醒】LoRa模块低功耗模式下,功耗远大于理论值?

楼主(2018-07-18):
Q:LoRa模块低功耗模式下,功耗远大于理论值?
A:检查直插模块背面的电子元件。
去掉LDO,节省约3.8mA
去掉R3(WAKE引脚上拉电阻),节省约300μA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外围模块没有关掉啊

网友B:
ldo是软件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是软件关闭吗

不是的

网友B:
在电路上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路上拆除?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