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新人求教、带蓝牙的设备开机枚举不识别(SET_ADDRESS返回STA...

楼主(2018-07-18):
现在手里有一个产品,一个带蓝牙,一个不带蓝牙;

不带蓝牙的设备,先插上设备,后把电脑开机,枚举正常,电脑可以识别此设备;
带蓝牙的设备,先插上设备,后把电脑开机,上位机枚举的时候会多要一个SET_ADDRESS命令,代码中有处理这条命令的,不明白为何返回了STALL;

想不通想不通;

试着将main中的代码变为和不带蓝牙设备款的一样,此问题仍然存在。 现在正在一点一点排查,USB枚举的时候描述符的区别,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求教! ! ! 万分感谢

网友A:
STALL之前的EP=80是什么意思?就是00吧?
请问用的 什么USB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LL之前的EP=80是什么意思?就是00吧?
请问用的 什么USB分析仪?

不太清楚那个00 , 分析仪是国产的:USB Protocol Analyzer。    目前找到原因了,是上位机下发复位的时候没有真正复位成功,所以导致的g_USBState 状态不对,还处于USB_ConfiguredState阶段,而不是USB_DefaultState阶段, 具体为什么复位成功不了查询不到,现在只能逆协议,不判断他的状态,让他继续往下跑了。 如果您有更好的思路可以探讨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