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KEIL除数怎么取整

楼主(2018-07-18):
如题, 两个数相除 商等于0 怎么办?。。

楼主:
就是这两个,好像要加取整,但是小弟不会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要描述清楚这个函数的逻辑,主要是输入和输出的定义和对应关系,才能帮到你。

网友B:
取整很容易,浮点数+0.5,强制返回整数即可。

网友C:
强制转换为int模式就是整数部分了吧

网友D(2018-09-28):
A/B   得到的是商    A%B  得到的是余数       如果想要得到小数  就 float c =  (A * 1.0)/B  得到的是小数
应该是这样    错了  请指教

网友D:
(float)batt_lvl = (float)((adc_sample *1.0)/1023)   这样 应该得到的就是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