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关于dsPIC30/33F系列的汇编比较指令CP

楼主(2018-07-18):
如题,最近在看dsPIC30/33F系列的汇编指令,其中比较指令CP系列,请教一下,这个比较指令,比如CP0是怎么比较的?是怎么影响状态寄存器的?

网友A:
看芯片指令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指令手册吧

参考手册里面是有相关的指令描述,但是它只给了执行前、后的值和状态,怎么执行的,没说!我想了解比较的执行过程,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得到那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手册里面是有相关的指令描述,但是它只给了执行前、后的值和状态,怎么执行的,没说!我想了解比较的 ...

就是两个数相减结果放在临时空间,然后根据结果更新各种标志,后面的代码可以标志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数相减结果放在临时空间,然后根据结果更新各种标志,后面的代码可以标志跳转。。。 ...

,下载的doc文档不知道谁从pdf转的,有的地方格式不对,本来的“-”变成了“?”,搞得我一直不明白那个“?”是啥意思,后来看了人家的PDF文档,才发现“?”是因为从pdf==>doc的时候的乱码,真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