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兼容5V的引脚我能不能直接外接5V供电的外围芯片

楼主(2018-07-18):
请问兼容5V的引脚我能不能直接外接5V供电的外围芯片?而不用电平转换呢?

网友A:
理论上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 我还是愿意转换一下 不知道高人何解?

网友B:
这个。。。还是等厂家权威来说吧  不过我个人认为可以

楼主:
看来都不是有十分的把握啊

网友C:
既然是兼容引脚,那就没问题,否则厂家推这个功能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如果是输出,还需要注意能否驱动得了5V外围芯片。

网友D:
你所说的外接是什么意思,输入还是输出,信号电平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外接是什么意思,输入还是输出,信号电平是多少

外部给它5V信号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F:
信号电平的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电平的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

是  因为注意到了  所以要问一问

网友G:
如果手册上说明支持IO外设5V,芯片内会有钳位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手册上说明支持IO外设5V,芯片内会有钳位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好的 太感谢了

网友D:
注意IO灌电流不能超过25mA,全部IO的灌电流最好在1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IO灌电流不能超过25mA,全部IO的灌电流最好在100以下。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H:
只要两颗芯片输出输入电平的Voh,Vih,Vol,Vil能匹配上,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网友I:
中奖接一个电阻保护一下呢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保险起间还是不要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