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于模型的设计(ccs和matlab配置)

楼主(2018-07-18):
转:http://www.ilovematlab.cn/thread-542842-1-1.html?s_tid=LandingPageTabHot
MBD环境的配置
采用Matlab2016A与CCS6.0进行环境配置(适用于Matlab2012A之后和CCS4.0之后)
1. 需要安装软件:
l  Matlab2016a的安装
l  VisualC++ 编译器的安装(Visual Studio 2010)
l  CCSV6的安装
l  相应C2000工具箱的安装
2. CCS6安装说明:
l  安装CCS6.0.0.000_win32
l  安装BIOS6_40_03_39
l  安装XDCtools3_30_03_47
l  安装TMS320F28335Flash APIs
l  配置TMS320F28335.ccxml(连接上开发板)--(采用XDS100V3直接连接)
3. 系统变量设置
1.    系统变量设置
打开计算机控制面板>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新建系统变量;
分别新建:
TI_DIR=D:\TI\CCSV5\ccsv5 (与自己CCS安装路径匹配)
C2000_CGT_INSTALLDIR=D:\TI\CCSV5\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2.
(与自己c2000_6.2.0路径匹配)
CCSV5_DSPBIOS_INSTALLDIR=D:\TI\CCSV5\bios_5_42_01_09
(与自己bios_5_42_01_09路径匹配)
DSP2833X_INSTALLDIR=D:\TI\controlSUITE\libs\dsp\FPU\v131
(与自己controlSUITEv131文件夹对应路径匹配)
FLASH_28335_API_INSTALLDIR=D:\TI\Flash28_API\Flash28335_API_V210
(与自己Flash28335_API_V210对应路径匹配;这一变量可根据需求新建,如不需用到FLASH则无需新建,但建议新建以备万一)
XDCROOT=D:\TI\CCSV5\xdctools_3_25_03_72
(与自己xdctools_3_25_03_72对应路径匹配)
2.环境配置检查
在完成了上述新建系统变量过程之后,系统变量已新建成功。可在MATLAB命令栏通过checkEnvSetup('ccsv5','f28035','setup')进行配置
(1) checkEnvSetup('ccsv5','f28335','check')
(2) checkEnvSetup('ccsv5','f28335','setup')
a)       选择D:\ti的ccsv6文件夹
b)       选择CGT,D:\ti\ccsv6\tools\compiler的c2000_6.2.5
c)       选择bios,D:\ti\ccs6\bios_6_40_03_39
d)       XDC Tool是自动检测的
e)       选择Flash Tool,
D:\ti\controlSUITE\libs\utilities\flash_api\2833x\28335\v210
4. xmakefilesetup---(与之前版本的区别)
1)在Configura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ticcs_c2000_ccsv5,点击Apply,然后寻找相应的路径
2)点击New按钮,会弹出ticcs_c2000_ccsv5_clone,将其改为ticcs_c2000_ccsv6_based_on_v5,然后点击OK。
3)更新Compiler(在Compiler页)
a)       Compiler选择项:选择的编译器应该指向CCS编译器
  D:\ti\ccs6\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5\bin\cl2000.exe
b)       Arguments(默认)
4)更新Linker
D:/ti/ccs6/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5/bin/cl2000
5)更新Archiver
D:/ti/ccs6/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5/bin/ar2000
6) Pre-build 与Post-build默认为空,无需更改
7) 在Buildand Execute Simulink模型时,echo命令不能识别的解决(配置方法)
由于echo命令不能被CCSV4以上版本识别,所以报错。
在Execute页,
a)      ExecuteTool默认为echo,这就是报错的缘由所在。
应该设置为:D:\ti\ccs6\ccsv6\ccs_base\scripting\bin\dss.bat
b)      Arguments中输入:三个引号之间用空格键隔开
"D:\PROGRA~1\MATLAB\R2016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csdemos\runProgram.js"
"D:\ti\ccxml\TMS320F28335_XDS100V3.ccxml"
"[|||MW_XMK_GENERATED_TARGET_REF[E]|||]"
配置完之后,就可以用xmakefile配置来直接从Simulink模型中进行Buildand Execute
5. 在matlab里面目标硬件(实例验证)
1) 模型建立(3个灯亮)

2) 配置(在simulink里面点击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        设置固定步长,Solver选择discrete
b)        Hareware Implementation 里面选择目标器件
c)        在CodeGeneration 里面选择idelink_ert.tlc
d)        最后在code target里面配置相应的编译器(高版本选择V5即可)和DSP板
6. 配置完成,生成代码—点击build model (快捷键ctrl+B)
生成.out文件,但无法一键下载,原因是无法打开js文件,尝试换路径解决但为成功;因此采用ccs下载到板子里面,会发现三个灯亮,出现现象与目标一致,配置成功。

网友A(2018-09-03):
正在学习,非常需要

楼主(2019-03-16):
回复此贴就能下载附件了,如果资料对兄弟你有用,帮忙我的帖子点赞。

网友B(2019-04-28):
阿三打撒撒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