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函数的特性之复杂度的概念

楼主(2018-07-18):
对于SISO的LTI系统,其传递函数的引入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s域的电压和/或电流之比,一般表达式为:

问题是:分母中的阶数n如何确定?

关于这个问题,一般资料中是这样说的:n=系统自然频率的数目=独立的储能元件数目=最大的独立初始条件数。

事实果真如此吗?

楼主:
即便仅仅局于LTI电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研究范围了。

所以大家应用顶楼给的那个结论时要记住:其成立的 条件是关于RLC的LTI电路!!!!!
倘若电路中还包含受控源之类的,这个结论很有可能就不成立了。

所以大家平常看书,感觉这个问题也研究透了,那个问题也研究熟了,好像电路中就没有难题了一样。
实际上,电路理论方面,目前唯一研究透彻的仅仅是LTI的RLC电路而已。

目前的电路设计和综合,唯一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也仅仅是LTI的RLC电路而已。

楼主:
下面看看传递函数的求法。

这里仍旧要强调:不要跟教科书上学,窜上来就是节点网孔法列方程,解方程。
这样干久了,人就变成大沙比了。当然了,这类人看别人也是不正常的。
好比我们看精神病人不正常,但我们在精神病人眼中,我们也是不正常的。
所以不正常也是相互的。

先看一阶电路

这类电路一般是有一个电容或电感做储能元件,所以这类电路总是可以画成这样的形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看看传递函数的求法。

这里仍旧要强调:不要跟教科书上学,窜上来就是节点网孔法列方程,解方程。

例如,共射放大器电路,也可以画成这种形式,不过是2阶电路,两个电容罢了。

也就是说,电路形式上一定可以这样转化。

这个小问题解决后,来看传递函数一般式。

一阶电路的H(s)=【a0+a1s】/【1+b1s】

式中参数a0/a1/b1和零极点之间的关系为:

低频传递增益=a0
极点=-1/b1
零点=-a0/a1

所以,想求出零极点,只要求出a0,a1,b1这三个参数就行了,就可以完全表征传递函数了。

(一)a0
上面说了,a0就是低频增益H0,这里要注意0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储能元件值为0,电容当然是开路处理,电感短路处理了。

也就是说,令电容开路(电感短路),此时对【电阻网络】求传递函数H0,得到的就是a0!

(二)b1

既然b1的负倒数是极点,那么b1的意义就是时间常数t,即b1=R0*C=L/R0,这里的R0的意思就是令独立源为零。

(三)a1

a1=b1*H1
这里的H1指的是网络的传递函数,只不过要令电容C趋于无穷大!

综上所述,一阶系统的传递函数,用有物理意义的参数来表示,就是:

                                                     H(s)=[H0+t*H1*s]/[1+ts]
式中H0是零值传递常数,H1是无穷值传递常数,t是时间常数。

此式要切记!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必须的。

楼主:
H0和H1的相对值大小,直接决定了一阶系统是droop还是overshoot.

而且此时的零极点位置判断依据是:

网友A:
这个好了,正在琢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了,正在琢磨这个。

习惯的 转变是不容易的,像论坛好多老人,他们研究教科书都有几十年了,叫他们学点新的方法技术,太困难了。难到什么程度?晚上吃饭时,换左手拿筷子试试就知道了(左撇子和两手灵活度一样的除外),夹几个花生米看看别扭不别扭。

而“小白”----也就时对教科书不是太熟悉的,没有束缚羁绊,反而很容易接受新技术。
所以读者对象是大学生比较合适。

而对于某些具体领域,例如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就那几样,例如补偿网络,type1,2,3,,死记硬背也不是事。而诸如模拟电路设计,电路架构灵活多变,新结构,新设计方法层出不穷,这就需要灵活掌握知识了,死记硬背不行了。

楼主:
这里说的一阶系统,计算方法掌握后,接着就拓展到包含任意个储能元件的电路了。
所以一阶是基础,要熟练。

关于一阶系统的零点,大家看下传递函数的分子,可见,只要a1=0,传递函数就没有零点;而a1=b1H1,一般系统必定有极点(否则是退化情形),所以b1一般不为零,所以a1为零,意味着H1等于零,也就说电容趋于无穷大(即短路)时,传递函数等于零。

如上图所示,电容C1短路,很明显输出V1=0,所以根据上面分析,a1=0,即电路没有零点。

如果修改下电路,电容C1改到R1并联处,那么短路C1,V1等于输入,而不会为0,所以必定有零点。

综上,通过简单地观察电路,就能判定电路有几个零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习惯的 转变是不容易的,像论坛好多老人,他们研究教科书都有几十年了,叫他们学点新的方法技术,太困难 ...

求一些特殊的传递函数,比如:Buck降压电路,求流过输出电容的电流到占空比信号的传递函数。。。这个还是有点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一些特殊的传递函数,比如:Buck降压电路,求流过输出电容的电流到占空比信号的传递函数。。。这个还是 ...

三极管电路为何不难?因为三极管大小信号模型现成的,往里一套就变成熟悉的RLCD电路了。

开关电源中的最难的那个【开关】,也有现成的模型,和三极管一样,往里一套传递函数就出来了。

网友C:
以前发贴问一个桥t网络问题,不过没有大侠鸟我,还有有人回答用基尔霍夫手算传输函数很简单,估计他们根本没算过吧,我是用matlab符号工具算。。还有人说pspice仿真,貌似pspice或multisim不能做符号计算只能用数值算吧?
后来自己看到某书上介绍了extra element theorem这方法还行。。。
再就是遇见那种桥t网络,可以先把其中的t型等效成pai型网络,再分析就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发贴问一个桥t网络问题,不过没有大侠鸟我,还有有人回答用基尔霍夫手算传输函数很简单,估计他们根本 ...

根据尝试结果,发现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美的,各有优缺点。

时间久了,发现“混搭”--即根据实际情形需要,有选择的挑选合适的方法--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