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结构体变量被改变

楼主(2018-07-18):
定义一个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double setpoint;             //设定值

        double proportiongain;       //比列系数  p  测试 设置为0.2

        double integralgain;         //积分系数  i   测试 设置为0.015

        double derivativegain;        //微分系数   d  测试 设置为 0.2

        double lasterror;              //前一拍偏差

        double result;                //输出值

        double integral;               //积分值 误差值之和
}PID;

//调整函数
void PIDRegulation(PID * vPID,double processValue){          //此算法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在操作结构体的其他元素时,会不知名导致另外元素的值发生
                                                               //改变解决办法是将里面的可能发生改变的量用其它变量来代替
        double thisError;                  //定义误差
        aa=0.2;
        bb=0.015;
        cc=0.2;
        thisError = vPID->setpoint-processValue;  //计算误差

        vPID->integral += thisError;       //误差求和
        vPID->result=vPID->proportiongain*thisError+vPID->integralgain*vPID->integral+vPID->derivativegain*(thisError-vPID->lasterror);

        vPID->lasterror = thisError;

}

//初始化函数
void PID_init(float set,float p,float i,float d,float error,float sumi,PID *tempPID){
        tempPID->setpoint = set;
        tempPID->proportiongain = p;
        tempPID->integralgain = i;
        tempPID->derivativegain = d;
        tempPID->lasterror = error;
        tempPID->integral = sumi;
        tempPID->result = 0;
}

//产生结构体变量
PID *testPID;

//赋值
PID_init(2000,0.2,0.015,0.2,0,0,testPID);
//调用调整函数
PIDRegulation(testPID,testPID->result);   //在此函数运行完之后,结构体中不该改变的数据都被改变了

楼主:
double setpoint;             //设定值

        double proportiongain;       //比列系数  p  测试 设置为0.2

        double integralgain;         //积分系数  i   测试 设置为0.015

        double derivativegain;        //微分系数   d  测试 设置为 0.2

这四个数据自从初始化完之后就没有对他们进行赋值,但是值却发生了改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产生结构体变量
PID *testPID;

这个是指针,并没有定义PID类型的变量
应该是
PID testPID;

网友B:
存储位置随机,得到的就是随机的

楼主(点评):
已经初始化之后,值就应该是我赋给他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结构体变量
PID *testPID;

是指针,我说错了,使用也是指针方式使用的,但是那四个值为什么会改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针,我说错了,使用也是指针方式使用的,但是那四个值为什么会改变呢? ...

指针都没有指向具体实例,当然会错了,不死机就是非常幸运了

楼主(点评):
PID_init(2000,0.2,0.015,0.2,0,0,testPID); 有这个赋值的,还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注意过 变成什么值了 呢 是每次都变成固定值还是随机值

楼主(点评):
很奇怪的值

网友A:
PID testPID;
PID_init(2000,0.2,0.015,0.2,0,0,&testPID);
PIDRegulation(&testPID,testPID.result);

楼主(点评):
我试试这样的

楼主(点评):
我试试这样的

楼主(点评):
没有问题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点评):
哦哦,明白了,是没有实列造成的。谢谢!

网友D:
二楼说的对,你只定义了一个野指针而已,根本没指向具体的变量空间。这种情况死机都算正常的。

网友E:
这是自己写的PID?

网友B:
六楼正解  我也算是学习了

网友F:
原来如此 不过调试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他的指向的啊

网友G:
那变成什么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