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KEIL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8-07-18):
keil5.11+stlinkv2调试出现问题,仿真时在串口接收设置断点,接收数据进入之后程序一直重启。似乎是看门狗在断点也在运行,导致重启。屏蔽看门狗,程序运行正常。。。STM32调试必须要关闭看门狗吗

网友A:
不需要 估计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keil软件确实跳到了断点位置并停下来了,但是stm32程序还在继续运行,请教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  建议楼主关闭串口接收 看看程序还会不会因为看门狗重启

在主函数喂狗设置断点是一样的现象

楼主:
暂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不知道为什么在调试时需要关闭看门狗计数,否则不会停止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64184.ht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不知道为什么在调试时需要关闭看门狗计数,否则不会停止http://www.openedv.com/pos ...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只是权宜之计

楼主:
看数据手册测试过了,该寄存器是设置debug模式断点时停止计数,Run恢复计数,正解。

网友C:
对于STM32单片机,看门狗一旦开启,除非系统重启,否则不能停止或关闭的;

网友D:
只要全速运行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E:
是你程序问题,看数据手册检查寄存器

网友F:
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序问题

网友G:
不是在程序的开始就要关闭看门狗的吗

网友H:
不操作得话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I:
什么板卡?nucleo?

网友J:
看门狗会影响调试的,建议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