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2.04 WIN10 不能使用问题

楼主(2018-07-18):
在winx下面使用完全正常,最近用一台win0 64位电脑来烧录程序,无法使用,显示能连接到ICE,就是识别不了芯片,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WIN10的程序兼容性真心的不好说,一般发生这样问题,首先采取的办法的,如果装在别的位置的,反安装装到缺省位置,反过来,如果装缺省位置出问题的,换到D盘什么的别的位置,前提都是先完整的反安装程序。
有时候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有时候这样还是不行,程序本身对WIN10的兼容和驱动的兼容。

网友B:
不知道,我的笔记本上就可以安装一个软件,结果我单位电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