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8-07-18):
【不懂就问】
现有一款 三相永磁交流同步伺服电机
铭牌参数:额定功率2.8KW、额定电流10.0A、额定转速1600转/分、转矩14.6N.M
驱动器是输入540VDC(由三相380VAC整流得来),再利用IPM模块逆变输出U、V、W驱动电机
驱动器铭牌功率是5.5KW,连续最大电流为16A

【1】直接用5500÷380=14.5A,这样算是理论的输出电流值吗?但是实验确实证明可以输出16A
【2】在电机选型时,常见给出的电流值是相电流,电机的功率按照公式P=3UpIpcosφ计算的话,P=2800W,Up=380V,功率因数按照0.8的样子,Ip=3A,怎么和额定的10A差这么多

网友A:
除了 功率因素, 其实变频器对输出电压是控制的, 并非总是输出 最大电压.不能拿那个电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