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18):
MOV     A,#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网友A:
立即数传送到ACC中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A,#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ADC_POWER    EQU    80H
ADC_START    EQU    08H
ADC_SPEEDLL  EQU    00H
我前面定义了这三个变量名称,但A里面只能存一个数呀,但这个语句里#后面跟了三个数,用|隔开,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在汇编里起什么作用,之前没用过。谢谢指点。

网友B:
我看是位与,然后给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位与,然后给A

我刚才查了一个,应该是位或。
假设如果 A = 60,且 B = 13,现在以二进制格式表示,它们如下所示:

A = 0011 1100

B = 0000 1101

-----------------

A&B = 0000 1100

A|B = 0011 1101

A^B = 0011 0001

~A  = 1100 0011

下表显示了 C 语言支持的位运算符。假设变量 A 的值为 60,变量 B 的值为 13,则:

运算符

描述

实例

&
按位与操作,按二进制位进行"与"运算。运算规则:
0&0=0;
0&1=0;
1&0=0;
1&1=1;
(A & B) 将得到 12,即为 0000 1100
按位或运算符,按二进制位进行"或"运算。运算规则:
0|0=0;
0|1=1;
1|0=1;
1|1=1;
(A | B) 将得到 61,即为 0011 1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A,#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ADC_POWER    EQU    80H
ADC_START    EQU    08H

相当于
MOV A,#(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也就是
MOV A,#88H

结果就是ACC的值等于0x88

网友C:
开始 运行 calc,打开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
从菜单里找找,有个十六进制模式,里面有个 OR 按钮。  0x80 | 0x08 | 0x00 = 0x88 具体怎么计算的不大懂,反正计算器算出来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