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介绍

楼主(2018-07-18):
  94HB/94VO/22F/CEM-1/CEM-3/FR-4
  详细介绍如下:
  94HB:普通纸板,不防火(最低档的材料,模冲孔,不能做电源板)
  94V0:阻燃纸板 (模冲孔)   22F: 单面半玻纤板(一般可以模冲,要求高的话电脑钻)
  CEM-1:单面玻纤板(一般可以模冲,要求高的话电脑钻)
  CEM-3:双面半玻纤板(除双面纸板外属于双面板最低端的材料,简单的双面板可以用这种料,比FR-4会便宜5~10元/平米)

  FR-4: 双面玻纤板
  一.c阻燃特性的等级划分可以分为94V—0 /V-1 /V-2 ,94-HB 四种
  二.半固化片:1080=0.0712mm,2116=0.1143mm,7628=0.1778mm
  三.FR4 CEM-3都是表示板材的,fr4是玻璃纤维板,cem3是复合基板
  四.无卤素指的是不含有卤素(氟 溴 碘 等元素)的基材,因为溴在燃烧时会产生有毒的气体,环保要求。   六.Tg是玻璃转化温度,即熔点。
  电路板必须耐燃,在一定温度下不能燃烧,只能软化。这时的温度点就叫做玻璃态转化温度(Tg点),这个值关系到PCB板的尺寸安定性。
  什么是高Tg PCB线路板及使用高Tg PCB的优点
  高Tg印制板当温度升高到某一区域时,基板将由"玻璃态”转变为“橡胶态”,此时的温度称为该板的玻璃化温度(Tg)。也就是说,Tg是基材保持刚性的最高温度(℃)。也就是说普通PCB基板材料在高温下,不但产生软化、变形、熔融等现象,同时还表现在机械、电气特性的急剧下降(我想大家不想看pcb板的分类见自己的产品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Tg的板材为130度以上,高Tg一般大于170度,中等Tg约大于150度。   通常Tg≥170℃的PCB印制板,称作高Tg印制板。
  基板的Tg提高了,印制板的耐热性、耐潮湿性、耐化学性、耐稳定性等特征都会提高和改善。TG值越高,板材的耐温度性能越好,尤其在无铅制程中,高Tg应用比较多。
  高Tg指的是高耐热性。随着电子工业的飞跃发展,特别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向着高功能化、高多层化发展,需要PCB基板材料的更高的耐热性作为重要的保证。以SMT、CMT为代表的高密度安装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PCB在小孔径、精细线路化、薄型化方面,越来越离不开基板高耐热性的支持。
  所以一般的FR-4与高Tg的FR-4的区别:是在热态下,特别是在吸湿后受热下,其材料的机械强度、尺寸稳定性、粘接性、吸水性、热分解性、热膨胀性等各种情况存在差异,高Tg产品明显要好于普通的PCB基板材料。     近年来,要求制作高Tg印制板的客户逐年增多。
  原PCB设计材料的供应商,大家常见与常用到的就有:生益\建涛\国际等等
  ● 接受文件 : protel autocad powerpcb orcad gerber或实板抄板等
  ● 板材种类 : CEM-1,CEM-3 FR4,高TG料;
  ● 加工板厚度 : 0.4mm-4.0mm(15.75mil-157.5mil)
  ● 铜箔层厚度 : 0.5-4.0(oz)
  ● 成品板厚公差 : +/-0.1mm(4mil)
  ● 成型尺寸公差 : 电脑铣:0.15mm(6mil) 模具冲板:0.10mm(4mil)
  ● 最小线宽/间距: 0.1mm(4mil) 线宽控制能力 : <+-20%
  ● 成品最小钻孔孔径 : 0.25mm(10mil)
  成品最小冲孔孔径 : 0.9mm(35mil)
  成品孔径公差 : PTH :+-0.075mm(3mil)   NPTH:+-0.05mm(2mil)
  ● 成品孔壁铜厚 : 18-25um(0.71-0.99mil)
  ● 最小SMT贴片间距 : 0.15mm(6mil)
  ● 表面涂覆 : 化学沉金、喷锡、整板镀镍金(水/软金)、丝印兰胶等
  ● 板上阻焊膜厚度 : 10-30μm(0.4-1.2mil)
  ● 抗剥强度 : 1.5N/mm(59N/mil)
  ● 阻焊膜硬度 : >5H
  ● 阻焊塞孔能力 : 0.3-0.8mm(12mil-30mil)
  ● 介质常数 : ε= 2.1-10.0
  ● 绝缘电阻 : 10KΩ-20MΩ
  ● 特性阻抗 : 60 ohm±10%
  ● 热冲击 : 288℃,10 sec
  ● 成品板翘曲度 : 〈 0.7%
  ● 产品应用:通信器材、汽车电子、仪器仪表、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MP4、 电源、家电等……!
线路板打样:https://www.jiepei.com/

网友A(2019-05-08):
我司专业生产半固化片,FR4环氧板,覆铜板,公司产品通过多个权威机构测试,质量可靠。公司是一条龙式源头厂家,设备齐全,可加工和制作各类定制产品。欢迎来电咨询,电话13822217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