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变压器耦合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8-07-18):
变压器耦合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一、电路特点

    变压器耦合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如图Z0411所示。其特点是:

    (1)T1T2,由两个NPN同型号并且特性完全相同的管子组成;
    (2)利用变压器原、副边匝数比的不同实现阻抗变换,将实际的负载电阻RL通过原、副边的匝数比(n = N1 / N2),变换成所需要的等效电阻
    (3)为了减小交越失真,静态时利用基极偏置电路,使T1T2 具有较小集电极电流IC1IC2。由于输出变压器原绕组两部分(N1 N2 )的绕向一致,而IC1IC2的流向相反,故绕组的直流磁势IC1 N1 - IC2 N2=0,即铁芯中无磁通,工作时不致产生磁饱和现象。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之一。

    二、工作原理

    静态时,iL = 0,无功率输出。因为无输入信号(ui = 0)时,IC1IC2很小,电源供给的直流功率也很小。
    当输入正弦信号电压ui时,则通过输入变压器Tr1将使T1T2基极得到一个大小相等而极性相反的信号电压ui1和 ui2。当ui为正半周时,由变压器的同名端可知ube1为正,ube2为负。于是T1导通,T2截止。此时,输出变压器Tr2的原边上半边绕组有集电极电流iC1流过,而下半边绕组无电流,iC2 =0。同理,在ui 的负半周时,情况正好相反,T1 截止,T2导通。Tr2原边上半边绕组无电流通过,而下半边绕组有电流。于是在一个周期的两个半周内。iC1iC2轮流通过Tr2的原边上下两半绕组,而且大小相等,相位相反。因此,Tr2 的副边将有一个较完整的正弦波iL通过通过负载RL 。
    变压器耦合推挽功率放大电路与互补对称功放电路比较,前者虽然解决了负载与放大电路输出级的阻抗匹配问题,但其体积大、笨重、频带窄、不便于集成等缺点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楼主:
变压器耦合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A:
利用变压器原、副边匝数比的不同实现阻抗变换,将实际的负载电阻RL通过原、副边的匝数比(n = N1 / N2),变换成所需要的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