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隔离变压器降低UPS输出零地电压

楼主(2018-07-18):
用隔离变压器降低UPS输出零地电压

摘要:介绍了用隔离变压器降低UPS零地电压的方法,解决了UPS上电开机前零地电压低,而开机后零地电压升高的现象。
关键词:不间断电源;隔离变压器;零地电压

  用户安装的某些负载(例如HP小型机、IBM服务器等),会对UPS输出零地电压有较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要求<1V。但在实际的工程安装和开机调试时发现,UPS没开机时测量输出零地电压还满足要求,开机上电后测量UPS的输出零地电压会上升,有可能出现零地电压超出了要求的范围。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1)用户本身的配电系统达不到要求,当零线排容量偏小时,零线上的电流会造成零线相对地线有一定的电压差,这样,在UPS的输入处,零地电压就会升高而达不到设备要求;

    2)UPS是开关电源,其输入和输出端都加装了EMI抑制电路,由于电感和电容的存在,会造?输出零线与输入零线之间存在电压差,因而造成了输出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差。

    为有效地降低输出的零地电压,保证负载可以正常上电开机,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对于中小功率的UPS,一般采用在其输出端加装输出隔离变压器;对于三进三出的大功率UPS,一般采用在其旁路输入加装旁路隔离变压器。

    加装单相输出隔离变压器的连接方法如图1所示。加装三相旁路输入隔离变压器的连接方法如图2所示。

图1    单相加装隔离变压器

图2    三相加装隔离变压器

    该连接方式构成的UPS供电系统不会对电网和负载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应注意不要把负载零线连接到电网零线,同时一定要保证接地排的接地满足机房的接地规范并保证可靠性,由于接地排的不可靠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如果要降低用户负载的零地电压,则可以在负载附近安装艾默生的精密配电中心PPC。

楼主:
用隔离变压器降低UPS输出零地电压

网友A:
用变压器进行信号隔离的是很有效的手段的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

网友C:
为有效地降低输出的零地电压,保证负载可以正常上电开机,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