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个自锁电路

楼主:
求一个稳定的自锁电路.百度出来那个就算了,我做个试验,多复位几次,三极管就炸了.
@T叔 ,有没自锁电路相关的资料?能否发份给我,谢谢了

网友A(2018-07-18):
三极管炸了,不能全怪电路,你总不能拿1A的开关10A了

网友B:
一键开关机电路就可以实现自锁,可以参考,相关参数可以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炸了,不能全怪电路,你总不能拿1A的开关10A了

电路能正常动作,但是复位时,会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键开关机电路就可以实现自锁,可以参考,相关参数可以改一下

这个还需要MCU来管理吧,按键按下后确实可以打开开关,但是断开后就关闭了吧,怎么实现的自锁?

网友D(点评):
可以把GPIO2直接挂到负载端的电源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MCU来管理吧,按键按下后确实可以打开开关,但是断开后就关闭了吧,怎么实现的自锁? ...

通过GPIO2来自锁啊

网友C(点评):
嗯,有没有不需要mcu,实现一键开关机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都是用mcu来自锁的额,用模拟电路实现自锁的找找

网友E:
自锁电路是什么东西?你可能需要说清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锁电路是什么东西?你可能需要说清楚点。

楼主说的就是触发式按键,按一下松开,设备就工作了,

网友B(2018-08-30):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MCU来管理吧,按键按下后确实可以打开开关,但是断开后就关闭了吧,怎么实现的自锁? ...

通过电源VCC来自锁也可以,但是关机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通过GPIO2来自锁啊

我就想知道 用拨动开关是不是可以实现自锁?不用轻触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就是触发式按键,按一下松开,设备就工作了,

我猜应该也是那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猜应该也是那意思

我那个电路可以接电源的VCC来自锁,但是关机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 用拨动开关是不是可以实现自锁?不用轻触开关

拨动开关肯定可以啊,拨一下开关都锁住了,在拨一下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