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GPRS与服务器通信

楼主(2018-07-18):
各位大神,我现在做一个汽车后台服务器,想知道服务器接收GPRS数据需要做一些什么配置,它们之间的通信我需要学习哪些东西,模块发送数据服务器这边没反应,缺什么东西?谢谢啦!

网友A:
GPRS是一种无线通信协议的总称,其中有语言也有数据。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通信手段
所以你的问题真没问到点子上,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B:
1、点对点通信,发送短信
2、服务器具有公网IP,GPRS模块访问IP传输数据
3、服务器没有公网IP,需要做反向穿透

网友C:
留下你的邮箱,我这边有连接的DEMO

网友D:
找个GPRS模块,数据量少就走串口AT指令,这个相对简单。如果数据量大需要走USB总线,这个还需要拨号协议栈,比较困难。

网友E:
数据能穿,你的工作量只完成30%,后续的70%就在通讯的异常设计。

网友F:
楼主不妨先看看本栏目中的相关老帖,有不少的,只是沉底很深了,需要耐心点。

网友G:
你得先搞清楚是通过什么方式通信的,如板凳楼所言三种方式。然后再说!

网友H(2018-08-19):
gprs 对于后台服务器,就是个普通的tcp连接,做后台软件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下你的邮箱,我这边有连接的DEMO

1601052623@qq.com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是一种无线通信协议的总称,其中有语言也有数据。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通信手段
所以你的问题真没 ...

简单地说就是从模块接收数据,服务器这边需要哪些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点对点通信,发送短信
2、服务器具有公网IP,GPRS模块访问IP传输数据
3、服务器没有公网IP,需要做反向 ...

买过一个阿里云,公网、私网IP都有,利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的时候AT指令失败,就是发送了AT指令,服务器这边没有握手成功,所以无法数据传输。就是不懂这块,握手失败应该是服务器这边的响应问题,但是不知道服务器这边还需要哪些具体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妨先看看本栏目中的相关老帖,有不少的,只是沉底很深了,需要耐心点。 ...

好的!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过一个阿里云,公网、私网IP都有,利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的时候AT指令失败,就是发送了AT指令,服务器这 ...

可能有些安全方面的限制,需要自己做配置开通。问阿里的客服最高效。

网友C:
已发,请查收

网友I(2019-07-29):
现在调通了,如有疑问,请联系QQ541591695